[应用相关]
复位、时钟与滴答定时器

楼主(2025-04-12):
一、复位
  STM32F10系列单片机的复位方式有三种,分别是系统复位、上电复位和备份区复位,这里只介绍系统复位,另外两种如果又想了解的友友可以参考芯片手册,这里就不再介绍了。

  STM32的系统复位将复位所有寄存器至它们的复位状态,以下几种情况会触发系统复位

NRST引脚上的低电平(外部复位),这实际也就是我们复位按键利用的复位方式。
窗口看门狗计数终止(WWDG复位)
独立看门狗计数终止(IWDG复位)
软件复位(SW复位)
低功耗管理复位
可通过查看RCC_CSR控制状态寄存器中的复位状态标志位识别复位事件来源。

疑问:复位标志位怎么清除,如果发生了复位,重启后能否看到复位标志位

1.1 软件复位
  通过将Cortex™-M3中断应用和复位控制寄存器中的SYSRESETREQ位置’1’,可实现软件复位。STM32的库文件中提供了软件复位函数

/**
* @brief  Initiate a system reset request.
*
* Initiate a system reset request to reset the MCU
*/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ystemReset(void)
{
  SCB->AIRCR  =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 Keep priority group unchanged */
  __DSB();                                                     /* Ensure completion of memory access */
  while(1);                                                    /* wait until reset */
}

  需要注意的是,从SYSRESETREQ 被置为有效,到复位发生器执行复位命令,往往会有一个延时。在此延时期间,处理器仍然可以响应中断请求。因此我们在软件复位前,需要关闭全部中断,同时在程序最开始的时候开启全部中断。STM32库文件中也提供了一个关闭全部中断和开启全部中断的函数

//关闭所有中断
void INTX_DISABLE(void)
{
        __ASM volatile("cpsid i");
}
//开启所有中断
void INTX_ENABLE(void)
{
        __ASM volatile("cpsie i");
}

关于其他开启和关闭全局中断的方法大家可以自行搜索一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下面我们来简单尝试以下系统的软件复位,每次进入系统前都输出一串字符串用来提示进入系统,设置延时一段时间后软件复位系统,查看一下现象

  通过串口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软件复位生效了。这里的main函数比较简单,贴一下,仅供参考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

        printf ("Enter System!\r\n");

        while(1)
        {
                // 延时
                delay_ms(1000);

                // 软件复位
                INTX_DISABLE();
                NVIC_SystemReset();
        }
}

1.2 低功耗管理复位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产生低功耗管理复位

在进入待机模式时产生低功耗管理复位
通过将用户选择字节中的nRST_STDBY位置’1’将使能该复位。这时,即使执行了进入待机模式的过程,系统将被复位而不是进入待机模式。
在进入停止模式时产生低功耗管理复位
通过将用户选择字节中的nRST_STOP位置’1’将使能该复位。这时,即使执行了进入停机
模式的过程,系统将被复位而不是进入停机模式。
二、时钟
  在介绍STM32F10系列的时钟之前,先贴一下时钟树,可以对照时钟数来看下面的内容

  STM32有5个时钟源,分别是HSI、HSE、PLL、LSI和LSE。

HSI是高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8MHz,精度不高。
HSE是高速外部时钟,可以接石英石/陶瓷谐振器,或者接外部时钟源,频率范围是4MHz~16MHz

LSI是低速内部时钟,RC振荡器,频率为40KHz,提供独立看门狗时钟等。
LSE是低速外部时钟,可以接频率为32.768KHz的石英晶体,提供RTC时钟。
  STM32的系统时钟SYSCLK可以来源于三个时钟源,分别是HSI、HSE和PLL时钟。STM32也可以输出时钟信号,可以选择一个时钟信号出书到PA8引脚上,可选PLL输出的二分频、HSI、HSE或者系统时钟作为时钟源。

2.1 系统时钟(SYSCLK)选择
  系统复位后,HSI振荡器被选为系统时钟。我们可以通过设置时钟配置寄存器(RCC_CFGR)来切换系统时钟,在切换系统时钟时,需要等待目标时钟源准备就绪,当被选择的时钟没有就绪时,系统时钟不会发生切换。直至目标时钟源准备就绪,才会发生切换。我们可以通过在时钟控制寄存器(RCC_CR)里的状态位指示哪个时钟已经准备好了,哪个时钟目前被用作系统时钟。

在从停止或待机模式中返回时或直接或间接作为系统时钟的HSE出现故障时,由硬件强制选择HSI作为系统时钟(如果时钟安全系统已经启动),关于时钟安全系统(CSS)这就不再赘述。

2.2 系统时钟初始化
  STM32的库函数中提供了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

/**
  * @brief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         SystemCoreClock variable.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used only after rese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Init (void)
{
  /* Reset the RCC clock configuration to the default reset state(for debug purpose) */
  /* Set HSION bit */
  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 Reset SW, HPRE, PPRE1, PPRE2, ADCPRE and MCO bits */
#ifndef STM32F10X_CL
  RCC->CFGR &= (uint32_t)0xF8FF0000;
#else
  RCC->CFGR &= (uint32_t)0xF0FF0000;
#endif /* STM32F10X_CL */

  /* Reset HSEON, CSSON and PLL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FEF6FFFF;

  /* Reset HSEBYP bit */
  RCC->CR &= (uint32_t)0xFFFBFFFF;

  /* Reset PLLSRC, PLLXTPRE, PLLMUL and USBPRE/OTGFSPRE bits */
  RCC->CFGR &= (uint32_t)0xFF80FFFF;

#ifdef STM32F10X_CL
  /* Reset PLL2ON and PLL3ON bits */
  RCC->CR &= (uint32_t)0xEBFFFFFF;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FF0000;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elif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 Reset CFGR2 register */
  RCC->CFGR2 = 0x00000000;
#else
  /* Disable all interrupts and clear pending bits  */
  RCC->CIR = 0x009F0000;
#endif /* STM32F10X_CL */

#if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ifdef DATA_IN_ExtSRAM
    SystemInit_ExtMemCtl();
  #endif /* DATA_IN_ExtSRAM */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HCLK, PCLK2 and PCLK1 prescalers */
  /* Configure the Flash Latency cycles and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SetSysClock();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

关于系统时钟配置函数的内容,大家可以自行对照STM32中文参考手册来查看具体每一行代码的含义,当然也有英文注释可参考,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我们在编程时并未特地调用过时钟初始化函数SystemInit(),我们是在什么时候配置的系统时钟呢?实际在STM32的启动文件中已经调用过该函数,配置完了系统时钟

  关于STM32启动文件的详细注释,大家可以移步至该帖查看,这里也不再贴出来了,STM32启动文件详解。

三、滴答定时器(Systick)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它通常用来做延时或者实时系统的心跳,使用SysTick可以节省一个定时器资源。

  SysTick定时器也可以叫做系统滴答定时器,它是一个24位的倒计数计时器,当它计数到0时,将从RELOAD寄存器中自动重装载定时器初值。只要我们不把它在SysTick控制及状态寄存器中的使能位清除,滴答定时器就一直在工作,即使在睡眠模式下也不会停止。SysTick有自己的中断,中断优先级可以设置。

3.1 SysTick部分寄存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SysTick的一些寄存器。

SysTick控制及状态寄存器(CTRL)

SysTick重装载数值寄存器(LOAD)

SysTick当前数值寄存器(VAL)

3.2 SysTick相关函数
  STM32库函数给出了SysTick的一些配置函数,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在看下面的函数时,大家可以对照上面的寄存器来分析一下每一行代码的作用和含义。

3.2.1 SysTick时钟源配置函数
/**
  * @brief  Configures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 @param  SysTick_CLKSource: specifies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AHB clock divided by 8 selected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arg SysTick_CLKSource_HCLK: AHB clock selected as SysTick clock source.
  *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CLKSourceConfig(uint32_t SysTick_CLKSourc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YSTICK_CLK_SOURCE(SysTick_CLKSource));
  if (SysTick_CLK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els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

  下面是一些相关的宏定义

#define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uint32_t)0xFFFFFFFB)
#define SysTick_CLKSource_HCLK         ((uint32_t)0x00000004)
#define IS_SYSTICK_CLK_SOURCE(SOURCE)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 \
                                       ((SOURCE) ==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对照上面对于SysTick控制及状态寄存器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当SysTick时钟源配置函数的输入值为1时,选择外部时钟作为时钟源,当输入值为0时,选择内部时钟作为时钟源。

3.2.2 SysTick初始化函数
/**
* @brief  Initialize and start the SysTick counter and its interrupt.
*
* @param   ticks   number of ticks between two interrupts
* @return  1 = failed, 0 = successful
*
* Initialise the system tick timer and its interrupt and start the
* system tick timer / counter in free running mode to generate
* periodical interrupts.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return (1);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SysTick->LOAD  = (ticks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1;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0 System Interrupts */
  SysTick->VAL   = 0;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                                                  /* Function successful */
}

  下面是一些相关的宏定义

/* SysTick Reload Register Definitions */
#define SysTick_LOAD_RELOAD_Pos             0                                             /*!< SysTick LOAD: RELOAD Position */
#define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0xFFFFFFul << SysTick_LOAD_RELOAD_Pos)        /*!< SysTick LOAD: RELOAD Mask */

#define SysTick_CTRL_CLKSOURCE_Pos          2                                             /*!< SysTick CTRL: CLKSOURCE Position */
#define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1u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Pos)            /*!< SysTick CTRL: CLKSOURCE Mask */

#define SysTick_CTRL_TICKINT_Pos            1                                             /*!< SysTick CTRL: TICKINT Position */
#define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1ul << SysTick_CTRL_TICKINT_Pos)              /*!< SysTick CTRL: TICKINT Mask */

#define SysTick_CTRL_ENABLE_Pos             0                                             /*!< SysTick CTRL: ENABLE Position */
#define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1ul << SysTick_CTRL_ENABLE_Pos)               /*!< SysTick CTRL: ENABLE Mask */

  该函数的功能是使能SysTick,开启中断,函数的输入参数ticks是设置两次中断间的间隔,也就是设置两次中断之间有多少个SysTick时钟周期。我们如下配置就可以设置SysTick中断时间间隔为1ms。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 设置SysTick中断时间间隔为1ms

  这里介绍一下为什么按照上面的设置,SysTick两次中断之间的时间间隔为1ms。比如系统频率为72MHz,我们设置的是每72K个SysTick周期进入一次中断,也就是说进入中断的时间间隔为72K / 72M,也就是1ms。

  其实我们用到的延时函数也是利用滴答定时器来实现的延时,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分析学习一下。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217381/article/details/136337215

网友A:
系统复位的触发条件为外部复位引脚低电平、看门狗复位、软件复位、低功耗管理复位等

网友B:
系统复位会重置除时钟控制寄存器和备份域寄存器外的所有寄存器,程序计数器跳转到复位地址

网友C:
单片机上电或电源电压异常恢复后自动触发电源复位

网友D:
通过设置备份域控制寄存器的复位位触发备份域复位

网友E:
在低功耗模式下(如STOP或STANDBY),若检测到异常(如看门狗超时),可触发复位恢复系统

网友F:
系统时钟(SYSCLK)可来自HSI、HSE或PLL输出

网友G:
微秒级延时:
void delay_us(uint32_t nus) {
    SysTick->LOAD = 72 * nus; // 假设系统时钟72MHz
    SysTick->VAL = 0;         // 清零计数器
    SysTick->CTRL |= (1 << 2); // 选择HCLK/8(9MHz)
    SysTick->CTRL |= (1 << 0); // 使能计数器
    while (!(SysTick->CTRL & (1 << 16))); // 等待COUNTFLAG置位
    SysTick->CTRL &= ~(1 << 0); // 关闭计数器
}

网友H:
APB1和APB2总线时钟通过分频器从SYSCLK派生,分别支持不同外设的时钟需求

网友I:
HSE晶振需匹配数据手册推荐的频率范围,否则可能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J:
操作系统时基时,SysTick中断优先级需设置为最高,避免与其他中断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