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PSOC 4000T DIY】阅读数据手册之Pinouts

楼主(2025-04-12):
在数据手册中的第2章,意为Pinouts即引脚说明
在表1中列出了所有PSOC 4000T的引脚编号以及命名。
PSOC 4000Te有三种封装即:QFN(16pin)、QFN(24pin)、WLCSP(25pin)。其Pin的编号从QFN的编号是从1-24(注意不是从0开始的)命名为P0.1的方式来命名 CSP的编号是从ABCDE开头接编号1、2、3、4即A1-A5,B1-B5、D1-D5、E1-E5共25个编号,命名也是P0.1的方式来命名,还有特殊的几个引脚分别为XRES、VCCD、VSSD、VDDD、VSSA这几个数字电源以及模拟电源的正负具体见下表:

对于特电源以及地,有如下说明:
Descriptions of the power pins are as follows:
VDDD: Power supply for the digital section(数字部分的电源供应)
VSSD, VSSA: Ground pins for the digital and CAPSENSE™ sections respectively(数字部分和 CAPSENSE™部分的接地引脚)
VCCD: Regulated digital supply (1.8 V ±5%)(该数字电源的输出电压为 1.8 伏特,并且在这个值的基础上允许有正负 5% 的波动)

GPIO可以供用户使用的数分别如下表:

【引脚复用】
在2.1章中,数据手册描述了所有的引脚都可以复用为多种功能:
每个端口引脚都有多个备用功能。这些功能在表2中定义。列ACT #x和DS #y分别表示活动模式和深度睡眠模式信号。
信号的表示形式为“IPName[x].signal_name:y”,其中:
•IPName =块的名称(如tcpwm)
•x=IP的唯一实例
•Signal_name =信号的名称
•u=对于特定信号名称有多个信号时的信号编号
•y=指定信号名称的副本
例如,“tcpwm[0].line_compl[3]:4”表示这是TCPWM块的第0个实例,信号是“line_compl#3(线输出的反相)”,这是该信号的第四个出现(副本)。
提供信号副本是为了在路由时增加灵活性,并最大化利用片上资源。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pins可以全部用做MSCLP/IOSS,在复用为基础外设时分为ACT 与 DS(即活跃模式与睡眠模式)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如果要配置为iic与spi必须在DS模式下进行配置复用。这些在实际工程才能体会如何进行配置,目前只能做一个了解。
【小结】
通过阅读本章,对于POSC的引脚有了大概的了解,但是对于复用,还是有点不习惯于象ST等MCU的复用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