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PSOC 4000T DIY】解读数据手册之电源部分

楼主(2025-04-12):
第3章为数据手册的Power部分
PSOC 4000T有两种电源模式,即Mode1 2.2v-5.5v的外部供电模式,Model2 1.8v正负5%模式。
原文的翻译为:有两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在模式1中,电源电压范围为2.0 V至5.5 V(外部未调节;内部调节器工作)。在模式2中,电源范围为1.8 V±5%(外部调节;1.71至1.89,内部调节器启用)。
Mode 1: 2.0 V to 5.5 V external supply

在这种模式下,PSOC™4000T由外部电源供电,该电源电压范围可从2.0到5.5 V。这一范围也适用于电池供电操作。例如,芯片可以从起始电压为3.5 V并降至2.0 V的电池系统中获得电力。在这种模式下,PSOC™4000T的内部稳压器为内部逻辑供电,其输出连接到VCCD引脚。VCCD引脚必须通过外部电容(2.2µF;X5R陶瓷或更优)接地,并且不得与其他任何部分连接。

Mode 2: 1.8 V ±5% external supply
在这种模式下,PSOC™4000T由外部电源供电,该电源电压范围必须在1.71到1.89 V之间;请注意,这个范围需要包括电源纹波。在这种模式下,VDDD和VCCD引脚被短接并旁路。内部稳压器必须保持启用状态。从VDDD到地必须使用旁路电容。
对于这一频率范围内的系统,通常的做法是使用如图6所示的电容,并与较小的电容(例如0.1µF)并联。请注意,这些只是经验法则,对于关键应用,应通过模拟PCB布局、引线电感和旁路电容寄生参数来设计并获得最佳旁路效果。

两种供电模式的区别在于第二种供电对电源的要求严格一些必须在1.71到1.89 V之间,超出这个范围,可能就引发异常中断发生,从电路图上看出来,就是能过对VCCD的接入不同来实现的。我查看了原理图,开发板使用的是第一种方式:

【小结】
这章讲述是PSOC的电源供给,共有两种方式,对于不用的应用场景需要对VCCD采取不同的设计。

网友A:
感谢分享,这两种供电模式对于设计PSOC 4000T的电源系统非常重要。看来在设计时需要特别注意VCCD引脚的处理和电容的选择。

网友B:
此模式下,内部稳压器必须保持启用,以确保内部逻辑部分的稳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