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虚拟串口大家都用哪个软件?

楼主(2025-04-12):
虚拟串口大家都用哪个软件?

虚拟串口用什么软件?

网友A:
Windows用户可选择VSPD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C:
串口传输还是简单实用的最好

网友D:
VSPD功能强大,可创建无限数量虚拟串口,支持端口分割、融合及自动切换等高级功能,适合复杂应用场景

网友E:
Virtual Serial Port Kit(FabulaTech)支持创建成对虚拟串口,实现虚拟零调制解调器线连接,并可定制信号线、波特率等参数。

网友F:
HHD Software专注于模拟由16550 UART连接的自定义即插即用串行和I/O端口,支持本地和网络串口桥接。

网友G:
这个不如用DMA了,比较方便

网友H:
Virtual Serial Port Emulator支持多程序同时访问单一设备,通过TCP协议在网络上共享COM端口,促进协同开发。

网友I:
好像不支持FIFO,芯源的

网友J:
COM Port Data Emulator可模拟通过串口码流传输数据的实体,支持随机生成文本测试数据或从文件读取数据,并具备日志功能。

网友K:
这个还真的没注意,不过你可以看看芯片手册,试试

网友L:
一般是没有fifo的吧,好像是没有支持

网友M:
没注意,主要是一般都是用DMA就直接传出来了

网友N:
com0com开源内核模式虚拟串行端口驱动程序,支持创建串口对以模拟硬件设备连接

网友O:
这个没研究过,虚拟串口软件?就是电脑开虚拟串口?

网友P:
在应用程序中实现环形缓冲区,作为软件层面的第二级缓存,当硬件FIFO溢出时,数据可暂存于环形缓冲区中

网友Q:
一般都是VSPD吧,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R:
通过寄存器配置FIFO中断触发阈值,例如设置每接收8字节触发一次中断,平衡中断频率和数据处理效率

网友S:
你用的是啥操作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