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SGM41573充电电流异常问题请教

楼主(2025-04-12):
我按照SGM41573手册上的原理图自己做了一块板,一上电,在单片机没有对芯片做任何设置的时候,充电电流高达2A,按Datasheet上说的,上电默认充电电流是128mA的,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有用过的大神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A:
1 要贴你自己画的图
2 仔细核对
3 焊接确认
4 器件是否合适 尤其电感 MOS等

已上图

网友B:
确认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过高的电压可能会导致电流异常。

就是上电的时候,充电电流读出来是0,这时会有问题。重新设置电流后就工作正常了。

网友C:
集成电路是干吗用的?

还路径管理的升降压充电IC,主要用在笔记本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