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y] 在 MacOSx Mojave 上使用 STM32CubeIDE出现错误

楼主(2025-04-12):
在 MacOSx Mojave 上使用 STM32CubeIDE出现错误。
来自调试器的错误消息:
完成闪存操作后出错,无法执行 MI 命令:
load /Users/***/Documents/STM32CubeIDE/MCU1/test/Debug/test.elf
哪位大牛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2025-05-13):
哈,真有用MacOSSierra做开发的啊?感觉不方便吧。

网友B:
看着像是 CubeIDE 没有权限访问文件或者 USB 设备,试试看给权限或者用 sudo 启动一下。

网友C:
你可以检查下 ST-LINK 驱动在 Mojave 上有没有装好,可能需要更新下 ST 的驱动包。

网友D:
建议把 .elf 路径改成无中文、空格、特殊符号试试,有时路径解析会出问题。

网友E:
Mojave 对第三方软件限制比较多,可以在“系统偏好设置-安全性与隐私”里添加允许。

网友F:
这个报错有可能是 CubeIDE 没装好,建议重新安装最新版本再试试。

网友G:
是不是 Debug Configuration 里的路径配置不对?清除一下 Build 重新生成看看。

网友H:
检查下 ST-LINK Utility 或 STM32CubeProgrammer 能不能独立烧录成功,排查是工具还是 IDE 问题。

网友I:
也有可能是目标板没有接好,Flash 操作失败一般和供电或接触有关。

网友J:
有时候 MacOS 更新后权限策略变了,建议手动检查下 USB 和串口权限。

网友K:
我之前在 Big Sur 上遇到类似问题,换成 STM32CubeIDE 的旧版本才解决,可能和系统兼容性有关。

网友L:
某些 STM32CubeIDE 版本在 macOS Mojave 上存在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