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RA生态开发板-RA-Eco-RA4M2】5.RA4M2和DA16200实现MQTT

楼主(2025-04-12):
第1章 RA4M2DA16200实现MQTT
MQTT(Message QueuingTelemetry Transport)属于互联IOT应用常用的协议。DA16200的模块支持MQTT协议,作为MQTT客户端可以通过推送消息,向MQTT服务器报告当前外设的信息。
1.1 程序设计
参考瑞萨官网DA16200MOD的示例程序。

将DA16200模块接在RA-Eco-RA4M2的PMOD2接口上,用于实现MQTT功能,当开发板上的按键按下后,向MQTT发送信息通知按键事件的发生。
1.2 软件实现
类似【RA生态开发板-RA-Eco-RA4M2】4.RA4M2和DA16200模块实现网页监控开发板状态(https://bbs.21ic.com/icview-3445642-1-1.html)中FSP硬件的配置,串口用于DA16200通讯、外部触发输入用于监控按键事件、定时器用于通讯检查。
将示例代码(见附件)中src文件中的文件复制到工程的src文件中。由于开发板和示例代码使用的开发板不同,在硬件的定义上有差别,需要修改dialog_wifi_demo.h中的硬件宏定义。
参考DA16200官网上的《MQTT Button应用快速指南》在PC上安装和配置mosquitto,在PC启动MQTT服务器
接下来烧录和调试程序,示例程序中的wifi_serial_read函数存在问题,需要将其替换为下图中代码,附件中提供可以运行的工程,可以自行查看。
程序中还有一处需要修改,在dialog_wifi_demo的主程序中需要添加延时判断,这样示例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1.3 程序演示
程序运行后会连接到配置好的MQTT服务器上,按下按键后,MQTT服务器会接受到开发板推送的按键信息。

1.4 总结
DA16200模块的资料需要到官网上查找,不过资料讲述的详细,但是存在一些bug,需要自己调试。

网友A:
DA16200模块的IP地址如何获取?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MQTT也得有目标啊

本文移植了官方的示例,具体的程序流程,可以查看附件中的说明文档。
MQTT服务器是建立在PC上的,MQTT的地址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