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跑得好好的,咋一改频率就乱了?

楼主(2025-04-13):
是不是我主频改了以后,没把分频和时基重设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没设置Auto Reload Preload?会影响更新。

网友B:
我有次搞错时钟源,直接输出频率翻倍。

网友C:
Cube配置改完后要生成代码重新build哦。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用HAL函数重新Init一下能好?

网友E:
可能需要重新算PSC和ARR。

楼主:
你主频是不是改完忘记重新配置定时器了?

网友F:
我之前也这样,APB分频器动了导致时基出错。

网友G:
是不是你定时器用的内部时钟被改了?

网友H:
先抓个PWM波形看看频率变了多少。

网友I:
你改的是HCLK还是PCLK?影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