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串口数据一发多了就丢,是不是缓冲区不够?

楼主(2025-04-13):
用HAL库的时候,是不是默认缓冲设置太小了点?

网友A:
看一下USART状态寄存器,有没有错误标志。

网友B:
可以加个LED调试一下丢数据那一瞬间。

网友C:
看串口中断优先级,会不会被其他中断打断?

网友D:
我用RTOS的时候也遇到,可能是调度延迟。

网友E:
可以试试开FIFO,看会不会缓解。

网友F:
看看HAL库里那个发送函数是不是阻塞的?

楼主:
DMA收发试过吗?效率会好很多。

网友G:
我之前是中断模式丢字节,后来改DMA就好了。

网友H:
收数据的时候你是不是没及时处理?

网友I:
我一般都会自己写环形缓冲区。

网友J:
串口数据一发多了就丢,是单片机发送丢还是你给他发,他收的时候丢

网友K:
串口数据多发就丢缓冲区不足是常见原因之一,但并非唯一可能。

网友L:
中断优先级不足,DMA 模式未启用或配置错误也可能导致缓冲区不足。

网友K:
若波特率较高,且数据帧密集发送,接收缓冲区可能被快速填满,导致后续数据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