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上电之后不跑主程序,是不是进Boot模式了?

楼主(2025-04-13):
是不是Boot0电平没拉好,导致一直卡在系统ROM里?

网友A:
有没有可能跑进HardFault了?加个LED调试看看。

网友B:
如果用的是量产工具,也有可能烧录失败。

网友C:
可以试试重设一下option byte。

网友D:
DFU模式下USB会枚举吗?

网友E:
我用SWD连不上时,基本都是进了系统Boot。

网友F:
Boot0你是不是没拉低?

网友G:
看电源启动时序,有些芯片对这个挺敏感。

楼主:
是不是有看门狗没喂,系统一直复位?

网友H:
Flash是不是没烧进去或者烧错了地址?

网友I:
仔细看NRST口有没有反复跳变。

网友J:
还是得在线调试看一下程序有没有问题,然后看一下有没有那种直接跳地址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