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WM输出的波形看着抖,是不是时钟源不稳?

楼主(2025-04-13):
我是不是该换成HSI或者外接晶振看看效果?

网友A:
用HSI跑PWM本来就没外部晶振稳定。

网友B:
我有次是因为电路板接地不好,波形浮动。

网友C:
有没有使用内部PLL?它不稳定也会影响输出。

网友D:
可以试试把PWM频率调高点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E:
有没有别的外设抢占了主时钟?

网友F:
你用的是RC振荡还是晶振?

网友G:
看示波器上有没周期跳动。

网友H:
换个电源供电试试,有可能电源有干扰。

楼主:
你是用的OC模式还是Complementary输出?

网友I:
看看有没有中断干扰定时器更新?

网友J:
PWM输出的波形看着抖是那种,有峰值脉冲还是波比较斜还是占空比变化?

网友K:
时钟源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到PWM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

网友L(2025-05-15):
若定时器的时钟源(如HCLKAPB时钟)不稳定,可能导致PWM频率和占空比抖动。

网友M:
时钟源不稳定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网友N:
如果可能,用HSE作为时钟源,而不是HSI,因为 HSE 通常更稳定。

网友O:
检查定时器时钟源配置是否正确,并且时钟频率稳定。

网友P:
如果系统中存在高优先级的中断或任务,可能会干扰 PWM 的输出,导致波形抖动。

网友Q:
.若PWM输出引脚未正确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可能导致信号不稳定。确保GPIO模式设置为GPIO_Mode_AF_PP,并正确映射复用功能。

网友R:
过大的电容或电流可能导致波形畸变,尤其在驱动大功率负载时。断开外部电路测试,或使用稳压器为负载供电,减少电源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