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PI设备只能收不能发,是不是片选没拉对?

楼主(2025-04-13):
是不是NSS没控制好,或者IO复用模式搞错了?

网友A:
建议先换个SPI逻辑分析仪看看具体时序。

网友B:
有的设备会锁总线,要reset才行。

网友C:
看看有没有FIFO溢出导致发不出去?

网友D:
有没有必要拉低CS一段时间后再操作?

网友E:
是不是你发数据时从设备还没准备好?

网友F:
NSS有没有设成软件控制?

网友G:
你主设备有没有配置为推挽输出?

网友H:
抓一帧数据看看MOSI有没有信号。

网友I:
是不是设备协议要求写前读确认?

楼主:
看你SPI模式对不对,CPOL/CPHA搞错也不行。

网友J:
是不是模式设置错了,遇到过只能发不能收的,只收不发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