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CAN通信收不到数据,是不是滤波器配置有问题?

楼主(2025-04-13):
是不是标准帧和扩展帧没设一致,或者掩码写错了?

网友A:
你有没有开终端电阻?CAN线两端都要。

网友B:
是不是波特率配置错了,节点不一致?

网友C:
看CAN状态寄存器,看看有没有错误码。

网友D:
建议先不要用中断,直接轮询测试。

楼主:
有没有试着打开所有ID看看能不能收到?

网友E:
你用的是标准帧还是扩展帧?

网友F:
看看滤波器掩码是不是全开?

网友G:
CAN控制器有没有进入错误状态?

网友H:
我之前设置ID的时候打错了位,收不到。

网友I:
用loopback模式先跑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