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2C主设备一直返回错误码,是不是时序不对?

楼主(2025-04-13):
是不是从设备响应太慢,或者拉电阻值不合适?

网友A:
I2C初始化顺序很重要,特别是在多设备时。

网友B:
SCL和SDA有没有接反?我犯过这个错。

网友C:
检查一下线是不是有干扰或者短路。

楼主:
建议先用Polling模式跑通基本通信。

网友D:
看一下ACK位有没有响应。

网友E:
我碰过设备响应太慢,被主机直接NACK了。

网友F:
拉电阻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G: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帧看看有没有Start信号。

网友H:
有些设备第一次通信要特殊唤醒。

网友I:
是不是从设备地址写错了?

网友J:
I2C主设备一直返回错误码,这个得看具体是什么,时序一般也是主设备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