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0]
用中断收串口数据,咋有时候少字节?

楼主(2025-04-13):
是不是进中断太频繁丢数据,或者串口FIFO没配置好

网友A:
试试直接在中断里搬数据,不要等主循环处理。

网友B:
我自己加了个接收缓冲区+标志位才稳定下来。

楼主:
看看有没有丢失中断情况,用LED闪烁调试下。

网友C:
收数据的时候记得加timeout判断。

网友D:
可以改用DMA试试收数据更稳。

网友E: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太低被打断了?

网友F:
检查下串口溢出位有没有被置位。

网友G:
FIFO深度够吗?试着调大点。

网友H:
我之前用的是HAL_UART_Receive_IT,有时卡住。

网友I:
有OS的话要小心任务调度时间。

网友J:
中断进行接受串口数据少字节得看具体情况,是不是优先级不高被错过了了,是不是没有缓存等等

网友K:
通常是 中断处理时间过长造成的。

网友L:
缓冲区溢出?建议增大缓冲区大小。

网友M:
可能是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配置不匹配。

网友N:
调整中断优先级,如果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频繁触发,可能导致串口中断被延迟处理。

网友K:
如果数据量较大,考虑使用 DMA 接收数据。

网友O:
如果你在接收到中断后,处理中断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 串口接收缓冲区 数据未能及时处理,从而丢失数据。

网友O:
串口接收通常会缓存一定数量的数据,如果在数据到达时,CPU 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每个中断,数据就会被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