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打开ADC后功耗升高不少,是不是采样时间太长?

楼主(2025-04-13):
AD, ADC, dc
是不是ADC一直没停下来,一直在后台跑?

网友A:
用standby模式时建议ADC彻底关闭。

楼主:
用内部通道测温度也会增加功耗。

网友B:
看电源电压有没有被拉低,那也能看出功耗。

网友C:
有没有用DMA?有可能造成持续访问内存。

网友D:
ADC输入脚是不是悬空?会引起噪声和功耗。

网友E:
是不是ADC一直在连续转换模式?

网友F:
我试过改成单次转换,功耗低了不少。

网友G:
ADC时钟开太快也会耗电。

网友H:
采样完记得关ADC,不然它一直跑。

网友I:
用低功耗模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ADC配置。

网友J:
打开ADC后功耗升高不少,这是从多少升到了多少一般ADC的功耗不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