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用内部RC振荡器跑USB,识别总是不稳定?

楼主(2025-04-13):
是不是RC时钟不够准,得用外部晶振才靠谱?

楼主:
USB识别失败建议抓包看主机发了什么命令。

网友A:
内部RC太热或电压不稳时漂移会很严重。

网友B:
建议用官方板子对比一下波形。

网友C:
有的MCU需要通过SOF信号来调RC,你开了吗?

网友D:
看看有没有开那个48MHz的精确校准功能。

网友E:
内部RC偏差太大,USB同步要求很高。

网友F:
你用的MCU型号支持USB自动校准吗?

网友G:
试试加个外部晶振,稳得多。

网友H:
我有次用了内部RC,枚举只成功一半。

网友I:
USB识别对时钟要求特别严格,推荐用HSE。

网友J:
识别不稳定不一定是USB的问题,还是的先排出一下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