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单片机睡眠模式

楼主(2025-04-13):
51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功耗还有4mA,有大佬解答吗,有偿

网友A:
对于使用51单片机来开发低功耗产品,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IO口设置
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需要将所有未使用的IO口设为高阻或输出低电平,避免浮空输入消耗电流;
2、外设设置
关闭不需要的外设及其时钟(定时器、ADC等);
如果不需要看门狗,可以禁用;
3、低功耗模式设置
根据需要选择低功耗模式,包括空闲模式,掉电模式,降低主频等;
4、硬件设计
低功耗产品不仅要从软件上考虑,硬件上也需要考虑,有些MCU外围的上下拉电阻电路比较消耗电流。
以上是个人以前开发低功耗产品的一些经验,希望有用,有问题可以来贴讨论。

网友B:
看起来你的51单片机在睡眠模式下的功耗还是偏高,可能是某些外设没有完全关闭或者电路设计上有问题。

网友C(2025-05-22):
主要时始终太高了,休眠功耗也不低。

网友D:
估计有其他地方耗电,之前有遇到过用稳压管做3.3v稳压时,这个稳压管就固定耗几毫安的电流

网友E(2025-06-27):
这款51的Data Sheet上所写的睡眠(休眠)电流是多大?

网友F:
你要看下他的手册,低功耗的时候是多少,不是所有的单片机低功耗都是调的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