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32F472如何重映射中断向量表

楼主(2025-04-13):
犹豫增加了Bootloader,需要在APP中重映射中断向量表sct文件,SCB->VTOR都修改了
SysTick中断正常,其他中断飞了(不安预期中断跑)

请问这个芯片是否还要修改其他什么地方?

网友A:
把配置的地方贴出来看看,SysTick是内核中断,不经过HC32F472的中断控制器,还有就是你的SCB->VTOR设置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B:
systick 中断向量号是固定的。ARM公司指定的。
而其他外设中断事件需要自己软件配置绑定某个中断向量号,免得中断服务吓跳转。这个绑定是相当灵活的。
不像低端MCU都是绑定固定的向量号

网友C:
VTOR是程序入口偏移地址,改这个当然全部飞了。除非你把表复制到其他地方,然后再偏移。最后重要的一点,这个表得以512BYTE边界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