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问MM32F0020MCU内部ADC有内部参考电压源吗?

楼主(2025-04-1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不看芯片数据手册的吗

网友B:
怪不得你要问,数据手册写的不是很清楚,而且ADC相关的寄存器使能的基准电压传感器好像只接在了ADC的输入通道,参考手册里的ADC部分里标明有一个Vref給ADC模块但没有说明是不是那个1.2V的基准电压传感器,按照手册的说法,后面测试ADC的输入通道,用的是3.3V电压,这个你只能自己试,在寄存器里激活基准电压传感器,再从ADC输入通道读取基准电压看是不是OxFFF,或者问问灵动的FAE。

网友C:
这种少封装的芯片,因为管脚限制,一般直接以供电电源作为参考电源。
有的芯片专门分出来模拟供电的管脚,有的甚至与数字部分共用电源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你要问,数据手册写的不是很清楚,而且ADC相关的寄存器使能的基准电压传感器好像只接在了ADC的输入通 ...

就是看到这糊涂了

网友D(2025-05-31):
有些型号支持外部参考电压引脚供电以提高测量精度。

网友E:
FMD SOP8的都有内部参考源

网友F:
看来国产芯片的数据手册编写质量都有点恼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