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常用滤波算法

楼主(2025-04-14):
1、限幅滤波法
(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每次检测到新值时进行判断,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①.无法抑制周期性的干扰
②.平滑度差
D、示例代码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2、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①.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②.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E、示例代码
/* N 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排序采用冒泡法*/#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 = 0; count < N; 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 = 0; j < N-1; j++)
{
for (i = 0; i < N – j; i++)
{
if ( value_buf > value_buf[i + 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 + 1];
value_buf[i + 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3、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①.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②.比较浪费RAM
D、示例代码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4、递推平均滤波法
(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把队列中的 N 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①.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②.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①.灵敏度低;
②.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③.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④.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⑤.比较浪费RAM。
F、示例代码
char value_buf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f[i++]=get_data();
if(i==N)i=0;
for(count=0;count<N;count++)
sum+=value_buff[count];
return (char)(sum/N);
}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 值的选取:3~14。
B、优点:
①.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②.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①.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②.比较浪费 RAM。
D、示例代码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 (char)(sum/(N-2));
}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①.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②.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 RAM
D、示例代码:
略 参考子程序 1、 3
7、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取 a=0~1
本次滤波结果=(1-a) *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①.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②.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①.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②.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③.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G、示例代码: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①.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②.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①.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②.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D、示例代码:
/* coe 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
9、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 N(溢出);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①.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②.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H、示例代码: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①.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②.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D、 示例

网友A(2025-08-28):
限幅滤波:设定最大偏差阈值,超出则取上一有效值,抑制突发脉冲干扰,适用于电压、电流等信号。
滑动平均滤波:取连续 N 次采样值平均,平滑随机噪声,N 越大滤波效果越好,但响应变慢。
中位值滤波:将 N 次采样值排序取中间值,有效滤除尖峰干扰,适合温度、液位等缓慢变化信号。
卡尔曼滤波:通过预测与更新迭代,动态估计最优值,兼顾滤波精度与响应速度,常用于运动控制等场景。

网友B:
先硬件滤波,后软件优化;
用定点数替代浮点;
测试边界条件防溢出;
延迟必须小于控制周期。

网友C:
选择合适的编译器优化等级,平衡代码执行速度和代码大小。

网友D:
单片机常用滤波算法有四种核心类型:一是限幅滤波,通过设定阈值剔除超范围异常值;二是均值滤波,取连续 N 次采样平均值,平滑随机波动;三是中位值滤波,选 N 次采样的中间值,抑制脉冲干扰;四是卡尔曼滤波,通过预测与更新迭代,动态优化采样值,适合复杂动态场景。需根据干扰类型(如脉冲、随机噪声)选择,平衡精度与运算效率

网友E:
需使用限幅滤波或非线性滤波

网友F:
中位值滤波法

网友G:
使用卡尔曼滤波

网友H:
在实际硬件实现之前,使用仿真软件(如MATLAB/Simulink)进行系统仿真,验证滤波算法的有效性。

网友I:
限幅滤波:适用于抑制脉冲干扰,但无法抑制周期性干扰。
中值滤波:适用于消除脉冲噪声或椒盐噪声,但计算量较大。
算术平均滤波:适用于存在随机干扰的系统,但占用RAM较多,速度较慢。
递推平均滤波:适用于高频振动系统,对周期性干扰抑制性好,但灵敏度低。
一阶滞后滤波: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但灵敏度低,相位滞后。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适用于有较大滞后时间常数和采样周期短的系统,但对变化慢的信号反应不迅速。
消抖滤波:适用于变化慢的信号,对快速变化的信号效果不佳。
限幅消抖滤波:融合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但对快速变化的信号不宜。

网友J:
滤波算法需要与其他模块(如ADC、DAC、定时器等)协调工作

网友K:
优先用均值、加权均值滤波。

网友L:
简单高效,能有效抑制偶然性脉冲干扰。

网友M:
在中断处理中使用滤波算法时,需要注意中断响应时间和处理时间,避免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N:
对于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权重系数的选择会影响滤波效果。通常,越新的数据权重越大。

网友O:
在平滑度与灵敏度之间权衡

网友P:
一阶滞后滤波可能影响控制回路的稳定性,需谨慎用于闭环系统

网友Q:
利用单片机的DMA或专用乘法器减轻软件负担

网友:
响应速度慢,内存占用较高,不适合实时控制

网友O:
单片机滤波算法可有效提升数据可靠性,同时避免过度设计导致的性能损耗。

网友R:
在单片机数据采集系统中,随机干扰会导致A/D转换数据存在误差,数字滤波是通过软件算法抑制干扰、消除随机误差的有效手段。

网友S:
可过滤突发脉冲干扰。

网友G:
减少数组大小 ,或采用滚动缓存优化内存使用

网友T:
能有效滤除极端值,对变化缓慢的信号友好。

网友U:
先过滤脉冲干扰,再平滑数据。

网友V:
优先选中值滤波或算术平均滤波

网友W:
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选择计算速度快、占用资源少的滤波算法。

网友X:
资源限制与算法选择

网友P:
对于关键部分,可以考虑手写汇编代码以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Q:
优先选择轻量化算法

网友Y:
线性滤波算法

网友L:
限幅滤波的偏差阈值需根据实际噪声水平调整

网友M:
用于变化缓慢的信号

网友Z:
对脉冲干扰抑制能力弱,响应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