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中颖SH79F7011AMCU性能

楼主(2025-04-13):
SH79F7011A是一颗低功耗高性能单相电能计量SOC芯片,片内集成单相电能计量、日历时钟、温度传感器、LCD驱动器和增强型8051核等功能。
SH79F7011A内嵌电能计量模块,计量有功、无功,以及电压电流有效值,同时监控电力线失压、过零等特性。
SH79F7011A集成了128K字节Flash,8192字节RAM,3个16位定时器,简单功能PWM, 4个EUART,2路ISO7816,外部中断INT4,ADC、触摸按键等资源。另外SH79F7011A提供自动切换供电功能,可以在直流供电、电池供电和法拉电容供电三路中进行切换。
为了达到高可靠性和低功耗,SH79F7011A内建PLL时钟,看门狗定时器,低电压复位功能,低电压检测功能,而且SH79F7011A还提供了2种低功耗省电模式。
产品特性介绍
■ 基于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的8位单片机
■ Flash ROM:128K字节
■ 类EEPROM:4K字节(shared with Flash room)
■ RAM:内部256字节,外部7936字节
LCD RAM:40字节
波形采样: 1536字节(波形采样)
■ 工作电压:2.3V - 5.5V
■ 振荡器:
- 晶体谐振器:32.768kHz
- 内部振荡器:内建PLL
- 内部振荡器:131kHz/4 RC
- 内部振荡器:8M RC(触摸和温度传感器时钟源)
- 内建SCM,32.768停振后由32.75kHz RC替代
■ 80个CMOS双向I/O管脚
■ I/O内建输入口上拉电阻
■ 3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T0,T1和T2
■ 中断源:
- 定时器0,1,2
- 外部中断4
- EUART0,EUART1,EUART2,EUART3
- 7816,SPI,RTC,TK
- ADC/TPS,EMU,LPD1
■ 8通道14位模数转换器(ADC)
■ 电能计量
有功、无功和电压电流有效值计量
有功电能计量误差小于0.1%,动态范围大于3000:1
无功电能计量误差小于0.1%,动态范围大于1500:1
电压电流有效值1500:1误差小于0.5%
支持直流计量
低功耗计量模式,低至800uA(3路ADC,掉零线模式)
内建波形采样存储功能
■ 4 路EUART,内建IR发送调制模块
■ 内建简化PWM(控制霍尔传感器电源)
■ 内建低功耗RTC
■ 内建温度传感器(+/-1度)(-40~+85°C)
■ 自动切换电池供电
■ 支持2路7816
■ 支持3路低功耗触摸按键输入
■ LCD驱动器:
- 4 X 40段(1/4占空比1/3偏置)
- 6 X 38段(1/6占空比1/3偏置)
- 8 X 36段(1/8占空比1/4偏置)
- 8级对比度软件调节
■ 内建低电压检测功能(LPD)
■ 内建低电压复位功能(LVR)(代码选项)
LVR电压:2.3V
■ 看门狗定时器(WDT)
■ 内建振荡器预热计数器
■ CPU机器周期:一个震荡周期
■ 支持省电运行模式:
- 空闲模式
- 掉电模式(功耗3.5uA)
■ 封装:LQFP100

网友A:
采用高性能增强型8051架构,针对电能计量场景优化,兼顾低功耗与实时性

网友B:
片内集成单相电能计量模块、日历时钟、温度传感器、LCD驱动器等功能,减少外围电路设计复杂度

网友C:
内部集成温度传感器,可实时监测环境温度并修正计量误差,提升测量精度

网友D:
支持低功耗休眠模式,可通过外部中断或定时器唤醒,适用于电池供电的终端设备

网友E:
内置LCD驱动器,可直接驱动段式液晶屏,简化显示电路设计

网友F:
集成高精度ADC,用于电压、电流采样,支持多通道轮询或触发采样模式

网友G:
提供较大容量的Flash程序存储空间和RAM数据缓存,满足复杂计量算法需求

网友H:
可实时监测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并通过通信接口上传数据

网友I:
结合LCD驱动和增强型8051内核,适用于需要人机交互的低功耗工业设备

网友J(2025-11-18):
中颖 SH79F7011A 是电能表专用 SOC 芯片,含增强型 8051 核,CPU 时钟 32K - 12MHz,工作电压 2.0 - 5.5V。8×14 位 ADC 使电压电流误差<0.5%,有功电能计量整体误差<3%。集成 LCD 驱动、RTC 等,运行功耗 5mA@12MHz,静态功耗 11uA,防窃电能力强,适配按键预付费液晶电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