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PSOC 4000T DIY】1、从零开始:开发环境搭建入门与开发步骤详解

楼主(2025-04-13):
<

[i=s] 本帖最后由 sujingliang 于 2025-4-13 21:56 编辑

一、意外很大一个盒子

本次评测收到的是CY8CPROTO-040T-MS,比评测介绍的图片上小小的一只要豪华很多,算是赚到了:titter: 。

这个是CY8CPROTO-040T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evaluation-boards/cy8ckit-040t/

这个是CY8CPROTO-040T-MS,很大一个盒子,1个主开发板加4个外接扩展板

https://www.infineon.com/cms/en/product/evaluation-boards/cy8cproto-040t-ms/

二、开发环境搭建

做为一个知名大厂,英飞凌的开发环境和开发板外观一样壮观。一不小心安装了一大堆工具:

可能不是每个工具都是必须,还有modustools安装了多个版本,下面介绍一下基本工具的安装过程。

1、安装ModusToolbox™Setup

登录https://softwaretools.infineon.com/tools/com.ifx.tb.tool.modustoolboxsetup,下载ModusToolbox™ Setup 1.3 windows(x64)版本。

并安装。

其他的工具通过ModusToolbox™Setup安装。

2、安装必要的开发工具

3、Dashboard开始一个新应用

可以打开dashboard建立新应用,如图,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生成VSCODE、命令行、Eclipse IDE、IAR、Keil的工程。

4、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 建立应用

尽管dashboard可以建立多种开发环境应用,但是还是推荐使用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主要是Eclipse IDE for ModusToolbox™中集成了多个工具,开发调试十分方便。

左边菜单中点击“New Application"开始启动project Creater

先对project Creater进行一下设置

将Manfiest DB设置为国内站点,这样可以提供git拉取程序的速度。

输入过滤条件:4000T,找到评测开发板CYBCPROTO-040T-MS。按next

选择Empty PSOC4 App,按create,

等待一会儿一个空工程就建好了。

生成的main.c

#include "cy_pdl.h"
#include "cybsp.h"

int main(void)
{
    cy_rslt_t result;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__enable_irq();

    for (;;)
    {
    }
}

可以看到没有执行任何任务。

三、点灯的开发步骤

1、设备配置

打开左边Deivce Configurator(类似与STM32CuteMX)进行设备配置。

可以看到系统几乎已经默认将所有的pin配置好了,暂时不用管这些,增加一下点灯的配置

根据原理图

LED2为P1_0

LED3为P3_0

将P1[0],P3[3]勾选上

2个pin都配置如下:

file->save

2、main修改

int main(void)
{
    cy_rslt_t result;

    /* Initialize the device and board peripherals */
    result = cybsp_init() ;
    if (result != CY_RSLT_SUCCESS)
    {
        CY_ASSERT(0);
    }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__enable_irq();

    for (;;)
    {
        Cy_GPIO_Write(CYBSP_USER_LED2_PORT ,CYBSP_USER_LED2_PIN,1);
        Cy_SysLib_Delay(500);
        Cy_GPIO_Write(CYBSP_USER_LED2_PORT ,CYBSP_USER_LED2_PIN,0);
        Cy_SysLib_Delay(500);

        Cy_GPIO_Write(CYBSP_USER_LED_PORT ,CYBSP_USER_LED_PIN,1);
        Cy_SysLib_Delay(500);
        Cy_GPIO_Write(CYBSP_USER_LED_PORT ,CYBSP_USER_LED_PIN,0);
        Cy_SysLib_Delay(500);
    }
}

3、编译下载

4、运行

网友A:
这个套开发板很nice,配置丰富啊。

网友B:
很nice的开发板,在modus里面有很多适配这个开发板的工程,可以参考。

网友C:
这个开发板确实很厚道啊,送这么多板子。

网友D:
这个帖子太有用了!我正准备入手PSOC 4000T,没想到这里有详细的开发环境搭建和开发步骤。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