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选择合适的系统复位方案

楼主(2025-04-21):
然而,看门狗并不能直接提升程序本身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它只是一个被动的安全网。
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它的作用是通过复位系统来减少故障的影响,而非从根本上消除故障。
看门狗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一个定时器来监测系统运行状态。正常情况下,应用程序需要定期向看门狗发送信号(喂狗),以防止定时器溢出。
一旦程序发生异常,导致看门狗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收到喂狗信号,定时器将会触发系统复位。
根据实现方式的不同,看门狗可以分为硬件看门狗和软件看门狗。

1、硬件看门狗
1.1、外部独立硬件看门狗

特点:
  • 作为独立于MCU/MPU的外部芯片运行
  • 不受主处理器影响,即使处理器死机仍可触发复位
  • 可靠性最高,适用于工业、汽车、航天等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应用场景
工作方式:
  • MCU 通过 GPIO 向看门狗芯片发送喂狗信号(例如周期性地翻转一个引脚)
  • 若 MCU 失去响应,外部看门狗检测到超时,则输出复位信号
  • 由于其独立性,该类看门狗的喂狗时间通常不可调或调整较受限
1.2、内置硬件看门狗特点:
  • 由处理器内部的定时器实现,通常由 MCU 内部的 WDT 外设负责管理
  • 需要软件驱动程序支持,可编程设置超时时间
  • 复位逻辑依赖于 MCU 自身,一旦 MCU 时钟或电源管理单元故障,可能导致看门狗失效
工作方式:
  • 在应用程序中启用 WDT 并设置适当的超时时间
  • 定期调用 API 进行喂狗(如 STM32 的 HAL_IWDG_Refresh())
  • 若 MCU 进入死循环或阻塞,看门狗超时触发系统复位
2、软件看门狗
特点:
  • 通过软件定时器模拟看门狗功能
  • 依赖系统的定时器中断,若中断系统异常,可能会失效
  • 适用于轻量级应用,但可靠性远低于硬件看门狗
工作方式:
  • 在任务调度器(如 FreeRTOS)中实现定时检查
  • 任务正常运行时定期重置软件定时器
  • 若某任务超时未喂狗,则触发复位逻辑
在调试过程中发现的故障,应该通过代码优化、异常处理、错误恢复机制等手段加以解决,而不是依赖看门狗。
看门狗的作用是在非人为可控情况下自动恢复系统,它不能取代良好的软件工程实践。
在某些应用场景(如数据采集系统),系统崩溃时可能需要保护关键数据,以便在重启后进行恢复。
这可能需要:
  • 采用EEPROM、Flash 或电池备份 RAM 存储关键变量
  • 结合上电自检(POST)机制,分析重启原因,决定是否进入故障恢复流程
3、看门狗喂狗策略
  • 避免在主循环或高频中断中盲目喂狗:这样可能会掩盖实际的问题,导致系统在异常情况下仍然喂狗,无法及时复位。解决方案:在关键任务执行完毕后喂狗,而不是简单地在循环内喂狗。
  • 结合任务超时检测(对于 RTOS):可以使用任务看门狗(Task Watchdog),在任务级别进行超时监测,而非仅靠系统级 WDT 进行复位。
  • 多级看门狗策略:采用软件看门狗监测任务,硬件看门狗监测整个系统,以构建更健壮的故障恢复机制。
看门狗是一种保障系统稳定性的关键机制,但它并不能取代软件优化和异常处理。
在高可靠性应用中,外部硬件看门狗是最佳选择,而在一般嵌入式应用中,内置硬件看门狗已经足够。
软件看门狗可以作为任务级监测的补充手段。
合理利用不同类型的看门狗,结合健壮的软件架构,才能真正提升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看门狗,这样成本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