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L072的LPUART1出错

楼主(2025-04-14):
使用 CubeMX 生成代码来初始化L072的LPUART1时遇到了问题。
当我开始调试时,代码运行良好,直到执行达到 MX_LPUART1_UART_Init();
调试器不断提示
“Target is not responding, retrying...
Error! Failed to read target status ”
然后关闭。
如何正确初始化 LPUART1?

网友A:
时钟配置错误?

网友B:
检查电源管理配置, LPUART1 的电源域是否已启用。

网友C:
可能LPUART1 的时钟源未正确配置,导致初始化失败。

网友D:
LPUART1 的 TX 和 RX 引脚可能未正确配置为复用功能。

网友E:
如果引脚被其他外设占用,可能导致初始化失败。

网友F:
检查AF是否正确。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问题。如果 LPUART1 的 TX 或 RX 引脚连接到外部设备,但外部设备未正确连接或存在短路,可能导致初始化失败。

网友H: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或校验位配置不正确,可能导致 UART 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F:
建议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I:
调试器与 UART 冲突导致的?

网友J:
HAL 库版本可能存在 Bug。

网友K:
检查时钟是否被正确配置。

网友B:
检查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是否正确。

网友L:
CubeMX 生成的代码可能存在错误。

网友M:
检查时钟树,确保 LPUART1 的时钟频率正确。

网友N:
检查生成的代码和 HAL 库版本。

网友O:
看起来像是调试器连接问题,你尝试过重启调试器或者重新连接目标设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