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y] LL_GPIO 默认 MX_GPIO_Init中设置引脚的问题

楼主(2025-04-14):
GPIO, IO, gp, mx, ni
在设备配置工具中将 GPIO 输出电平设置为高电平时,在 MX_GPIO_Init 函数中 EnableClocks 的下方生成一个 LL_GPIO_SetOutputPin 函数调用。不起作用。当我将此函数复制到所生成的函数的底部时,起作用了:
GPIO_InitStruct.Pin = PGOO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FLOATING;  LL_GPIO_Init(PGOO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网友A:
GPIO 模式设置为 LL_GPIO_MODE_FLOATING?

网友B:
可能是调用顺序有误。

网友C:
GPIO应该设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D:
LL_GPIO_SetOutputPin 应该在 GPIO 初始化完成后调用。如果在 GPIO 模式未正确配置为输出模式时调用 LL_GPIO_SetOutputPin,将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E:
EnableClocks 未正确配置?

网友E:
检查是否正确启用了时钟。

网友F:
调用 LL_GPIO_SetOutputPin 前,GPIO 必须已完成初始化。

网友G:
引脚配置冲突把?

网友F: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H:
如果 PGOOD_Pin 被其他外设复用,可能会导致 GPIO 配置冲突,从而无法正常设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I:
将 PGOOD_Pin 的模式设置为 LL_GPIO_MODE_OUTPUT。

网友J:
在 GPIO 初始化完成后,调用 LL_GPIO_SetOutputPin 设置输出电平

网友K:
检查PGOOD_Pin 是否被其他外设复用。如果被复用,需在初始化时禁用相关外设或重新分配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