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在cubeide的consol 中使用打印数据功能

楼主(2025-04-14):
使用 cubeide 和 STM32L07x开发程序,想在 consol 中使用打印,以便在 程序运行时时能够实时观察字符串或变量。能实现么,如何配置?

网友A:
在cubeide中使用打印功能,你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来实现

网友B(2025-05-28):
我在 STM32L053 上搞过,用的是 SWV 单线输出,可以在 ITM 里配置通道0,然后 printf 就能进 console 了。

网友C:
你是用串口还是 SWO 输出?串口的话得配置 UART + printf 重定向,SWO 就得启用 ITM 和 Trace。

网友D:
CubeIDE 里面打开 SWV tracing 要设置 Debug Configuration -> SWV -> Enable,别忘了选 ITM Stimulus Port 0。

网友E:
如果用 UART,把 fputc 函数重定向到 HAL_UART_Transmit 就行了,我用这个方法能直接 printf。

网友F:
STM32L0 系列有些型号默认关闭 debug 时钟,记得在 RCC 配置里打开 Debug 功能,不然 SWO 不工作。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是 ST-LINK V2,也得看一下是否支持 SWV,我以前用过某个 clone 版本就不支持……

网友H:
要在 console 里看到输出,还得在 Debug 时打开 View -> SWV -> SWV ITM Console,不然看不到输出。

网友I:
你先试个简单的 printf("Hello World\n");,如果串口配置和波特率对了,应该能在 terminal 里看到。

网友J:
要注意 Stack 大小,printf 占堆栈比较多,我上次没加够 Heap,printf 就出问题了。

网友K:
如果你是想在没有串口的板子上 debug 输出,强烈推荐试试 SWV,CubeIDE 配好了之后很好用!

网友L:
对于低功耗系列(如 L0),调试串口需确保时钟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