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学习结构体

楼主(2025-04-15):
先来看一个实际的问题话说有一个项目上有4个传感器,温度,湿度,水位,光照强度,
然后呢各个传感器还有设置报警的阈值范围
一般都是这样写

然后项目上还需要记录其它变量

然后过了几天又增加了个PH值的传感器

然后过了几天,每个传感器还需要加个是不是正常工作的标志

然后又增加了5个传感器 温度,湿度,水位,光照强度,PH

然后又增加了5个传感器 温度,湿度,水位,光照强度,PH
截图截不开了....

满屏的变量......
满屏的变量......
满屏的变量......
在项目刚开始做的时候如果不能未雨绸缪.接着干下去整个程序代码别说维护了
就是接着写都让人头疼!!!满屏的变量...
然后搞C语言那帮家伙就造了个功能 struct1.结构体就是可以把变量包含到里面的东西.
struct 就代表要定义一个结构体
sensors 是这个结构体的名字
然后是一个大括号 {}
大括号里面就随意定义变量啦,我是按照前面说的需求定义的

怎么使用里面的变量呢?
注意结构体是一个数据类型!!!!就像是int char 一样的这种类型
既然是一种数据类型,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数据类型定义变量
定义一个该结构体的变量

不要问我为啥要那样子定义,你去问造C语言的那帮家伙去!!!!问问他们为啥要设计成这样子!!!
然后操作结构体变量里面的成员变量

有人会问为啥是 结构体变量 中间加个点 ???
你去问造C语言的那帮家伙去!!!!问问他们为啥要设计成这样子!!!
2.其实定义结构体变量可以下面这样子

也可以定义多个

发现了没,每个结构体变量都是单独拥有结构体里面的全部成员变量.
就像是最一开始说的,如果再增加一套 温度,湿度,光照,水位传感器,
使用结构体的话只需要再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即可.
先补充下 typedeftypedef 是可以把一个数据类型取一个别的名字
typedef {数据类型}  {别的名字}

注意下:1.下面的代表了这个结构体数据类型

2.给这个数据类型起一个别名
注意是三部分哈,  typedef  {数据类型}  {别的名字}
所以  sensor 就代表了这个结构体了

3.以后定义结构体变量的时候

4.然后呢结构体名字可以省略

结构体变量可以放任何变量(列如 int型指针)

结构体变量可以放任何变量(列如 函数指针)

结构体变量可以放任何变量(列如 结构体变量)

然后是结构体指针1.结构体是一个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当然也可以定义对应的指针变量啦.
就像是int 类型可以定义 int *add; 一样

网友A:
结构体是C语言中一种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可以将不同类型的数据组合在一起进行管理和操作。

网友B:
编译器可能会根据数据类型对结构体成员进行对齐,以提高内存访问效率。

网友C:
它由多个成员组成,每个成员可以是不同的数据类型,如基本数据类型、数组、指针等,甚至可以是其他结构体(即嵌套结构体)。

网友D:
可以在定义结构体变量的时候进行初始化,也可以在后面的使用过程中通过赋值语句进行初始化。
如果部分成员未初始化,对于数值型数据,编译器会自动将其初始化为0;对于字符型数据,会自动初始化为'\0'。

网友E:
为了避免复制结构体带来的开销,并且能够在函数内部修改原始结构体,可以使用传址调用,即传递结构体的指针。

网友F:
可以使用赋值运算符=将一个结构体变量的值复制给另一个结构体变量。

网友G:
使用printf等函数逐个打印结构体成员的值。

网友H:
访问结构体数组中的元素和访问普通数组元素类似,通过下标运算符来进行访问,然后使用点运算符来访问结构体成员。

网友C:
使用struct关键字定义结构体类型,并为其成员指定数据类型。

网友I:
结构体可以包含指向自身的指针,用于实现链表、树等数据结构。

网友J:
使用 memcpy 复制结构体时需确保内存连续且无动态成员。

网友K:
结构体可以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但传递的是副本,不会影响原结构体。
如果需要修改原结构体,可以传递结构体指针。

网友L:
结构体变量之间不能直接使用==或!=进行比较,需要逐个成员比较。

网友M:
如果结构体包含指针成员,需要特别注意深拷贝和浅拷贝的问题,避免悬空指针和内存泄漏。

网友N:
可以按照结构体成员的定义顺序进行初始化。

网友O:
结构体定义完成后,可使用该类型声明变量。声明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先定义结构体类型,再声明变量;另一种是在定义结构体类型的同时声明变量。

网友P:
编译器会自动对齐成员以提升访问效率,可能导致结构体大小大于成员总和。

网友H:
结构体成员在内存中的存储要遵循内存对齐规则。内存对齐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内存访问的效率,但可能会导致结构体占用的内存空间大于所有成员实际占用的空间之和。

网友I:
要熟悉结构体定义的基本格式,使用struct关键字来定义结构体类型,之后紧跟结构体名和包含的成员列表

网友Q:
可以使用sizeof运算符来计算结构体的大小。但要注意,由于内存对齐的影响,计算结果可能与预期不同。

网友R:
声明指向结构体的指针,以便通过指针访问和修改结构体成员。

网友S:
结构体变量之间可以直接赋值(整体赋值),编译器会逐个成员进行赋值。

网友E:
结构体变量可以在声明时初始化

网友T:
结构体的大小可能比成员变量大小之和更大。

网友U:
声明结构体变量时,需要使用结构体名称和变量名称

网友V:
访问结构体成员要运用点运算符(.)。通过结构体变量名和点运算符,可以访问和修改结构体的各个成员。

网友W:
建议传递结构体的指针,避免复制整个结构体。

网友X:
使用指针操作结构体时,需要注意指针的类型和指向的地址。

网友Y:
结构体的内存对齐可能导致其实际占用的内存大小大于各成员的总和,在计算结构体大小时需要考虑内存对齐的影响。

网友Z:
函数可以返回结构体或结构体指针。

网友M:
在声明结构体变量时,可以逐个初始化其成员。

网友AA:
传值时,函数接收到的是结构体的副本,对副本的修改不会影响到原结构体;传引用时,函数接收到的是结构体的地址,对结构体的修改会影响到原结构体。

网友P:
结构体成员可以是另一个结构体

网友AB:
可以在一个结构体中定义另一个结构体类型的成员。

网友AC:
C99标准支持指定初始化器,可以按顺序或指定成员名初始化。

网友AD:
结构体定义时不需要分配存储空间,只有在创建结构体变量时才会分配空间。

网友AE:
声明结构体变量,为结构体分配内存空间。

网友L:
结构体是一种复合数据类型,可以包含不同类型的数据成员。

网友A:
函数也可以返回结构体类型的值或指针。但要注意返回指针时,确保指针指向的内存是有效的。

网友E:
如果结构体指针指向结构体变量,使用->运算符访问成员

网友AF:
函数接收结构体副本,修改不影响原变量

网友AG:
位段是结构体中的一种特殊成员类型,用于节省存储空间。

网友:
返回局部结构体指针可能导致悬空内存

网友AH:
如果结构体中包含指针成员,需要手动分配和释放内存,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AI:
可以使用位域来指定成员变量占用的位数,适用于需要精确控制内存的场景。

网友AJ:
指针成员在使用前已正确初始化,避免野指针。

网友AK:
结构体定义需要使用 struct 关键字,并明确成员类型和名称

楼主:
未初始化的结构体变量,其成员变量的值是未定义的(随机值)。

网友V:
结构体数组可以用于存储多个结构体变量

网友C:
可以在定义结构体的同时创建结构体变量,也可以先定义结构体类型,再单独声明结构体变量。
定义结构体变量时,系统会为其分配相应的内存空间。

网友AL:
初始化可以短于所初始化的结构体,未初始化的成员会自动初始化为0。

网友W:
当使用结构体指针时,要使用箭头运算符(->)来访问结构体成员。

网友AM:
编译器可能会在结构体成员之间插入填充字节,以满足数据对齐要求。

网友X:
结构体是 C 语言中一种重要的自定义数据类型,它允许将不同类型的数据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网友J:
可以在定义结构体变量时,逐个初始化成员变量。

网友AN:
如果结构体成员本身又是一个结构体,则可以通过多次使用点运算符来访问嵌套结构体的成员。

网友Y:
结构体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内存空间,可以同时存储所有成员的值。

网友AO:
混淆 . 和 ->,例如对指针误用 . 操作符。

网友AP:
可以定义指向结构体的指针,通过指针来访问和操作结构体成员。

网友D:
结构体的定义必须以struct关键字开头,并使用大括号{}包裹成员变量,最后以分号;结束。

网友Z:
联合体的所有成员共享同一块内存空间,只能同时存储一个成员的值。

网友AQ:
可以将整个结构体作为参数传递给函数,也可以传递结构体指针。

网友AR:
未指定的成员会被默认初始化为0

网友AS:
两个结构体变量可以使用赋值操作符 = 相互赋值

网友A:
结构体成员可以是另一个结构体,实现更复杂的数据结构。

网友M:
结构体可以作为函数参数进行传值调用。在传值调用时,会将结构体的副本传递给函数,函数内部对副本的修改不会影响到原始结构体。

网友AT:
结构体作为函数参数时,会复制整个结构体的内容,可能导致性能开销(尤其是结构体较大时)。

网友B:
了解编译器的默认对齐方式,并根据需要使用#pragma pack指令或属性来控制对齐。

网友AU:
在结构体定义和成员声明旁边添加注释,解释其用途和约束。

网友AV:
理解结构体内存分布,尤其是嵌套和指针场景。

网友AW:
位段可以用于节省空间,但不跨平台,使用时需谨慎。

网友AX:
确实,使用结构体可以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相关的数据,使得代码更加清晰和易于维护。你提到的传感器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AY:
结构体赋值是按成员逐一复制,就像把箱子里的东西一个个拿出来放。

网友AZ(2025-05-17):
就像给一个箱子装东西,声明时直接把东西放进去。

网友BA:
用struct定义结构体,成员数据类型自定

网友BB:
局部结构体指针在函数返回后可能指向已释放的内存,这就是悬空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