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CAN总线的终端电阻什么作用

楼主(2025-04-18):
使用过CAN或RS-485总线的同学应该对终端电阻有所了解,用485和CAN总线的时候只知道要加一个120欧的终端电阻,但是终端电阻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什么是终端电阻?百度百科中对终端电阻的解释为:
终端电阻,是一种电子信息在传输过程中遇到的阻碍。高频信号传输时,信号波长相对传输线较短,信号在传输线终端会形成反射波,干扰原信号,所以需要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使信号到达传输线末端后不反射。对于低频信号则不用。在长线信号传输时,一般为了避免信号的反射和回波,也需要在接收端接入终端匹配电阻。
看了上面的定义,可能大家都清楚终端电阻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消除信号反射。我相信很多人对信号反射仍然一知半解。小编为大家总结了一下的几个疑问:

终端电阻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信号反射是怎么产生的?
终端电阻如何消除信号反射?
终端电阻怎么接线?
一:终端电阻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CAN总线终端电阻的作用有3个:‍‍‍‍‍‍‍‍‍‍‍‍
1、提高抗干扰能力,让高频低能量的信号迅速走掉
2、确保总线快速进入隐性状态,让寄生电容的能量更快走掉;
3、提高信号质量,放置在总线的两端,让反射能量降低。
提高抗干扰能力
CANH与CANL差分电压为0V左右时为“隐性”,差分电压为2V左右时为“显性”,“显性”或“隐性”由CAN收发器决定。以TJA1042T收发器为例,内部逻辑框图如下:

总线“显性”时,收发器内部Q1、Q2导通,CANH、CANL之间产生压差;“隐性”时,Q1、Q2截止,CANH、CANL处于无源状态,压差为0。
总线负载时,“隐性”时差分电阻阻值很大,外部的干扰只需要极小的能量即可令总线进入“显性”(一般的收发器显性门限最小电压仅500mV,压差为500mV时,总线就判断为“显性”)。总线上有差模干扰时,总线上就会有明显的波动,而这些波动没有地方能够吸收掉他们,就会在总线上创造一个显性位出来。
所以为提升总线隐性时的抗干扰能力,可以增加一个差分负载电阻,且阻值尽可能小,以杜绝大部分噪声能量的影响。然而,为了避免需要过大的电流总线才能进入“显性”,阻值也不能过小。
确保总线尽快进入隐性状态
由于总线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寄生电容,CAN总线数据传输时,“隐性”和“显性”状态变化会对寄生电容进行充电和放电,若总线中无阻性负载,信号波形会出现“缓慢变化”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将上图放大后可发现显性恢复到隐性的时间长达1.44μS。在采样点较高的情况下勉强能够通信,若通信速率更高,或寄生电容更大,则很难保证通信正常。如下图所示:

为了让总线寄生电容快速放电,确保总线快速进入隐性状态,需要在CANH、CANL之间放置一个负载电阻。

增加一个60Ω的电阻后,从上图中看出,显性恢复到隐性的时间缩减到128nS,与显性建立时间相当。
由以上的波形对比可发现,终端电阻会使总线更快的在“显性”和“隐性”状态间变化。
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时,均会产生信号反射。
阻抗不匹配时的信号反射
当CAN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时,也会引起信号反射。
在高频电路中,当信号的频率很高时,则信号的波长就很短,当波长短得跟传输线长度可以比拟时,反射信号叠加在原信号上将会改变原信号的形状。如果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跟负载阻抗不匹配时,在负载端就会产生反射。
【请关注本公众号的其他文章,了解什么是阻抗匹配,什么是阻抗不匹配】。
三:为什么终端电阻是120欧姆?

通过以上信号反射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总结出:终端电阻的阻值取决于线缆的阻抗。
任何一根线缆的特征阻抗都可以通过实验的方式得出。线缆的一端接方波发生器,另一端接一个可调电阻,并通过示波器观察电阻上的波形。调整电阻阻值的大小,直到电阻上的信号是一个良好的无振铃的方波,此时的电阻值可以认为与线缆的特征阻抗一致。
在CAN总线中使用的典型线缆,将它们扭制成双绞线,就可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特征阻抗大约为120Ω,这也是CAN标准推荐的终端电阻阻值,所以这个120Ω是测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都是根据实际的线束特性进行计算得到的。
这也是CAN标准中推荐的阻值
四:CAN终端电阻怎么接线?

如下图所示是CAN总线的经典拓扑图。终端电阻一般选择放在最远的两个节点上。如果其中一个放在中间位置,终端电阻外面的CAN收发器处于支路上,这将大大增加该节点的信号反射,进而影响总线通讯。

网友A:
当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如果遇到阻抗不匹配的情况,部分信号会被反射回来,就像光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会发生反射一样。在 CAN 总线中,若没有合适的终端电阻,信号在总线的末端会遇到阻抗突变,从而产生反射信号。

网友B:
终端电阻对于维持总线的稳定性和信号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网友C:
需在总线首尾各安装120Ω电阻,防止长距离传输时的信号反射。

网友D:
所使用的终端电阻值与电缆的特性阻抗相匹配。这有助于最大化信号完整性并最小化反射。

网友E:
维持总线电压水平

网友E: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非常短的总线长度或者低波特率的应用中,可能不需要使用终端电阻。但是,这是例外情况。大多数应用场合下,尤其是涉及长距离或高速传输时,终端电阻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F:
正确配置终端电阻(120Ω成对安装于总线两端)是CAN网络稳定运行的基础。

网友D:
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到终端电阻的位置和安装方式

网友G:
标准阻值为120Ω,源于汽车线缆的特征阻抗测试结果

网友H:
减少干扰

网友I:
在线缆末端增加一个与线缆特征阻抗一致的终端电阻,可以将这部分能量吸收,避免振铃的产生,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J:
反射信号会与原始信号叠加,导致信号失真,影响通信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通过使用终端电阻,可以减少信号反射,保证信号的完整性,使接收节点能够准确地接收和解析信号。

网友K:
提升信号质量

网友G:
总线显性时,收发器内部Q1、Q2导通,CANH、CANL之间产生压差;隐性时,Q1、Q2截止,CANH、CANL处于无源状态,压差为0。

网友L:
终端是做信号传输阻抗匹配作用的

网友M:
其120Ω阻值是基于实际线缆特性测定的标准值,需结合具体拓扑合理配置。

网友N:
总线空闲时,差分电压接近0V,终端电阻通过微弱电流维持电平稳定,避免因外部干扰导致隐性位误判为显性位

网友O:
CAN总线为双绞线传输介质,信号以电磁波形式传播。当信号到达总线末端时,若阻抗不连续(如开路),部分能量会反射回源端,导致信号叠加产生振铃

网友N:
在总线两端各接入120Ω电阻(双绞线特性阻抗通常为120Ω),使总阻抗与传输线匹配,吸收反射信号,确保信号完整传输。

网友P:
终端电阻确实很重要,它有助于减少信号反射,提高通信质量。120欧姆的阻值是根据线缆特性得出的,确保阻抗匹配。

网友Q:
未匹配的终端电阻会导致信号多次反射,形成高频噪声,辐射到其他电路或空间。

网友R:
部分节点支持热插拔,可通过MCU控制终端电阻的接入

网友A:
工业应用建议使用±1%精度电阻,避免阻抗失配。

网友S:
在总线的两端放置终端电阻可以降低反射能量,从而提高信号的质量。

网友T:
CAN总线在显性状态时,收发器内部的晶体管导通,而在隐性状态时,晶体管截止,此时如果没有终端电阻,外部干扰很容易使总线误入显性状态。

网友U:
在总线线缆的末端,阻抗急剧变化导致信号边沿能量反射,总线信号上会产生振铃,影响通信质量。

网友V:
终端电阻使得寄生电容的能量能够更快地释放,帮助总线快速进入隐性状态。

网友M:
传输线缆横截面的几何结构发生变化,线缆的特征阻抗会随之变化,也会造成反射。

网友J:
终端电阻的阻值与 CAN 总线的特性阻抗相匹配(通常为 120Ω),可以使信号在总线末端被吸收,避免信号反射。

网友W:
防止信号反射

网友X:
阻值过大:反射依然存在,信号质量下降。
阻值过小:导致信号衰减加剧,可能无法驱动总线。

网友Y:
正确配置的终端电阻有助于提高CAN总线的共模抑制比(CMRR),这意味着增强了网络对电磁干扰(EMI)的抵抗能力,这对于工业环境尤其重要。

网友Z:
标准CAN总线终端电阻值为 120Ω(误差±1%),需成对安装在总线两端

网友X:
终端电阻是CAN总线物理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作用是通过阻抗匹配消除信号反射,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AA:
终端电阻应该放置在CAN网络的物理终点处。这意味着如果您的网络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拓扑结构,则仅在网络的两个极端点各放置一个120欧姆的电阻即可。

网友AB:
阻抗匹配,抑制信号反射

网友F:
若总线末端无终端电阻,信号会在末端反射,导致波形畸变、电平叠加,进而引发数据错误(如位错误、帧错误)甚至总线通信瘫痪。

网友D:
终端电阻与 CAN 收发器共同作用,建立总线的电压范围。

网友X:
信号在较高的转换速率情况下,信号边沿能量遇到阻抗不匹配时,会产生信号反射。

网友:
两端各接一个120Ω电阻(总阻抗60Ω),中间节点无需额外电阻。

网友AC:
终端电阻通过抗干扰、加速状态切换、消除反射等机制,保障CAN总线的通信稳定性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AD:
CAN总线采用差分传输(CAN_H和CAN_L两根信号线),其特性阻抗通常为 120Ω。终端电阻的作用是匹配总线的特性阻抗,防止信号在总线末端因阻抗不匹配而产生反射。

网友AE:
增强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X:
在没有数据传输时,CAN总线应保持“隐性”状态,此时CAN_H和CAN_L之间的差分电压接近于0V。合适的终端电阻有助于维持这种状态下稳定的电压水平。

网友AF:
终端电阻有助于高频低能量的信号迅速消散,从而提高总线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G:
对于大多数标准双绞线电缆,其特性阻抗为120欧姆,因此终端电阻也应选择120欧姆以匹配电缆的特性阻抗。

网友M:
长总线或多个节点会引入容性负载,终端电阻可加速电平切换,提升通信速率稳定性。

网友AH:
终端电阻将传输到总线末端的信号能量转化为热能,避免信号在总线中来回反射,从而保持信号完整性。

网友AI:
在星型或混合拓扑中,需尽量将电阻布置在逻辑末端以模拟标准结构

网友AJ(2025-05-19):
终端主要是用来调整信号传输中的阻抗,减少反射,保证信号传输质量。

网友N:
CAN总线有显性和隐性两种状态,显性代表0,隐性代表1,由CAN收发器决定。

网友AK:
通过吸收反射信号,终端电阻可减少电磁辐射,满足EMC测试要求

网友E:
终端电阻需远离电源线路,避免引入共模噪声。

网友AL:
在汽车CAN网络中,终端电阻通常集成在总线两端节点

网友AM:
通过抑制反射噪声,终端电阻间接降低了总线对外界的电磁辐射,同时增强了对电磁干扰的抵抗能力。

网友AN:
终端电阻位置和安装得合理,能减少线路损耗,提高电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