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一阶低通滤波算法

楼主(2025-04-18):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你们的朋友全栈君。

1. 一阶滤波算法的原理
一阶滤波,又叫一阶惯性滤波,或一阶低通滤波。是使用软件编程实现普通硬件RC低通滤波器的功能。

一阶低通滤波的算法公式为:

                         Y(n)=αX(n) + (1-α)Y(n-1)

  式中:α=滤波系数;X(n)=本次采样值;Y(n-1)=上次滤波输出值;Y(n)=本次滤波输出值。

一阶低通滤波法采用本次采样值与上次滤波输出值进行加权,得到有效滤波值,使得输出对输入有反馈作用。

2. 一阶滤波算法的程序(适用于单个采样)

  1. #define a   0.01                // 滤波系数a(0-1)

  2. char value;                    //滤波后的值

  3. char new_value;                 //  新的采样值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0.01*value + (1-0.01)*new_value;

}

3. 一阶滤波算法的不足
1. 关于灵敏度和平稳度的矛盾

      滤波系数越小,滤波结果越平稳,但是灵敏度越低;

      滤波系数越大,灵敏度越高,但是滤波结果越不稳定。

      一阶滤波无法完美地兼顾灵敏度和平稳度。有时,我们只能寻找一个平衡,在可接受的灵敏度范围内取得尽可能好的平稳度。而在一些场合,我们希望拥有这样一种接近理想状态的滤波算法。即:

     当数据快速变化时,滤波结果能及时跟进(灵敏度优先);

     当数据趋于稳定,在一个固定的点上下振荡时,滤波结果能趋于平稳(平稳度优先)。

2. 关于小数舍弃带来的误差

    一阶滤波算法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问题:小数舍弃带来的误差。 比如: 本次采样值=25,上次滤波结果=24,滤波系数=10, 根据滤波算法:

      本次滤波结果=(25*10+24*(256-10))/256=24.0390625
    但是,我们在单片机运算中,很少采用浮点数。因此运算后的小数部分要么舍弃,要么进行四舍五入运算。这样一来,本例中的结果24.0390625就变成了24。假如每次采样值都=25,那么滤波结果***=24。也就是说滤波结果和实际数据一直存在无法消除的误差。

网友A(2025-05-21):
#include <stdio.h>

// 滤波系数
#define ALPHA 0.1

// 滤波函数
float lowPassFilter(float input, float *lastOutput) {
    float output = ALPHA * input + (1 - ALPHA) * (*lastOutput);
    *lastOutput = output;
    return output;
}

int main() {
    float lastOutput = 0.0; // 初始化上一次滤波输出值
    float inputSignal[] = {1.0, 2.0, 3.0, 4.0, 5.0}; // 输入信号
    int signalLength = sizeof(inputSignal) / sizeof(inputSignal[0]);

    // 对信号进行滤波
    for (int i = 0; i < signalLength; i++) {
        float output = lowPassFilter(inputSignal[i], &lastOutput);
        printf("Input: %.2f, Output: %.2f\n", inputSignal[i], output);
    }

    return 0;
}

网友B:
当输入信号突然变化时,滤波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这段时间取决于滤波器的时间常数。

网友C:
在系统启动时,可忽略前几次滤波结果,或采用动态调整策略

网友D:
在计算滤波输出时,确保分母不为零,避免除零错误。

网友E:
时间常数(τ = RC)决定了滤波器的响应速度

网友F:
在使用过程中,需注意滤波系数的取值范围、初始值的设定、响应速度与平滑效果的平衡等问题。

网友G:
一阶低通滤波器会引入一定的相位延迟,尤其是在接近截止频率的地方。这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应用来说可能是不利的。

网友H:
一阶低通滤波是最简单有效的平滑算法

网友I:
长期运行中,浮点数累积误差可能影响精度

网友J:
采样频率的影响

网友B:
一阶低通滤波算法是一种常用的信号处理方法,用于去除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保留低频信号

网友K:
若初始值与实际信号差异较大,可能导致滤波结果在起始阶段偏差明显

网友L:
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用整数运算替代浮点数。

网友M:
在音频处理中,可能需要保留更多的高频成分,以保持音质。

网友N:
在硬件实现时,需要考虑电路的设计,包括电阻和电容的选择,以及电路的布局和布线

网友O:
一阶低通滤波器的基本思想是通过递归的方式,将当前采样值与上一次滤波输出值结合,从而得到平滑的输出结果。

网友P:
滤波系数的选择需要在灵敏度和平稳度之间找到平衡点

网友B:
在固定点运算环境中,需特别注意数值溢出的问题。确保数据类型足够大以容纳所有可能的中间计算结果。

网友Q:
不同的应用场景对滤波器的要求不同。例如,在传感器数据处理中,可能需要滤除高频噪声,同时保持信号的快速响应。

网友R:
值越大,滤波器对新数据的灵敏度越高,但平滑性越差;值越小,平滑性越好,但响应速度越慢

网友S:
一阶滤波器的滤波能力有限,如果需要更高的滤波性能,可以考虑使用更高阶的滤波器

网友T:
结合中值滤波、卡尔曼滤波等算法,提升抗干扰能力

网友N:
对于高频噪声为主的信号,一阶滤波效果较好;但对于低频干扰或复杂噪声,可能需要更高阶滤波器

网友U:
选择合适的滤波器截止频率至关重要。这决定了哪些频率成分会被衰减以及哪些会被保留。

网友J:
在数字系统中,连续时间的一阶低通滤波器需要离散化处理,通常使用前向差分法或后向差分法来近似微分方程

网友V:
一阶低通滤波算法是一种常用的信号处理技术,用于平滑数据、滤除高频噪声。以下将从其原理、实现方法、注意事项及实际应用等方面进行详细解析。

网友W:
一阶低通滤波算法通过加权平均当前采样值和前一采样值来计算滤波输出,确保输出对输入有反馈作用

网友R:
在嵌入式系统中,计算精度和效率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可以使用定点运算代替浮点运算,以提高计算效率。

网友X:
一阶低通滤波器是稳定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响应滞后的问题。特别是在信号快速变化时,滤波器的输出可能会滞后于实际信号。

网友Y:
选择合适的截止频率,以确保滤波器能够有效地去除高频噪声,同时保留所需的低频信号

网友S:
一阶低通滤波算法的计算复杂度较低,但在实时系统中仍需考虑其对处理器资源的占用

网友Z:
在算法开始时,需要设置合理的初始值,通常可以将前一采样值初始化为当前采样值。

网友AA:
在定点实现中,注意小数舍弃带来的误差,可能需要进行误差补偿

网友P:
合理设计一阶低通滤波器,可以有效提升信号质量,同时降低计算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