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LCD驱动

楼主(2025-04-14):
谁用过用内部LCD模块静态驱动段码屏的,例程好像都是动态驱动,求指点

网友A:
例程就是静态驱动LCD的

网友B:
啥叫静态驱动、动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程就是静态驱动LCD的

我看例程用了4个com,静态不是一个com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例程用了4个com,静态不是一个com嘛

用几个com是由LCD原理图决定的,当然硬件原理也要考虑方便编程,
跟动态静态没关系。

网友C:
其实静态驱动和动态驱动这种分类不是很合理

网友D:
跟着了解一下

网友E:
内部LCD模块静态驱动通常需要根据具体的LCD模块型号来编写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