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45带载疑问

楼主(2025-04-14):
用UC3845做一个输出52V,4A的电源,空载的时候能输出52V,带一个2.7K的电阻就不行了,直接降到5V,各位坛友帮忙看看,变压器参数是初级33匝,次级是22匝,辅助是8匝,测量UC3845的电源7脚只有8V。线路见图示:

网友A:
上示波器

@王栋春 :哪里不会测哪里
谢谢,不知用示波器测量那里的波形?有些懵圈。

网友B:
春又在那抄的,这电路图上的元件不花钱?卖电阻的画的电路?自己简化一下,你多看看各种反正激电路,基本都是一个形态。主绕组  副绕组,再加一些就是大神。变压器的参数决定一切,上电供电给芯片是通用法则,芯片工作后,副边反馈就可以,频率是根据条件而定,不是书本上死数。多搞几个副边是没事找事做,把简单的搞成熟,乱七八糟的你就不想加了。
变压器不合格 说什么也没用

网友C:
此网站已被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