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GRV2K 应用指南

楼主(2025-04-14):
AGRV2K 应用指南

⚫ AGRV2KL100 Pin-Out

可用 IO 总数:76 个。

⚫ AGRV2KL64 Pin-Out

可用 IO 总数:47 个。

⚫ AGRV2KL48 Pin-Out

可用 IO 总数:32 个。

⚫ AGRV2KQ32 Pin-Out

可用 IO 总数:24 个。

⚫ AGRV2K 封装图

    AGRV2KL100:LQFP-100 封装

AGRV2KL64:LQFP-64 封装

AGRV2KL48:LQFP-48 封装

AGRV2KQ32:QFN-32 封装

⚫ 电源与配置电路

  AGRV2K 需 3.3V Vcc 供电,通过 Compact-JTAG 两线(TCK/TMS)方式进行烧写,使用 J-LINK 下载器或 AGM Blaster 专用下载器(CMSIS-DAP 模式),请参考下图:

NC 为悬空脚,请勿接任何电源或信号。
  NRST 为软复位管脚,低有效,可用于外部控制复位。由于 NRST 有内部上拉,如不需要 外部控制,也可以作为 NC 悬空,上电后会自动复位。
  AGRV2K 的 3.3V 建议单独一路供电,需采用磁珠与 PCB 上其它 3.3V 供电进行隔离,以 确保器件的稳定供电。

⚫ 软件开发流程

1.)软件安装:
解压缩或执行安装文件,安装 Supra 软件。注意安装目录不能有中文或空格。执行文件为 bin 目录中的 Supra.exe。
运行 Supra,选择菜单 File -> Import license,选择 license 目录中的 licence.txt 文件并导入。

2.)新建项目:
新建一工程目录,路径同样不能有中文或空格。打开 Supra,在该目录中新建 project,设置 项目目录和名称。进入 Tools -> Migrate:

arget Directory 默认为新建的工程目录,Migrate from directory 不填,输入设计名称(这里 范例名称为 led),Device 选 AGRV2K 系列型号。选择 ve 文件(管脚分配文件)。IP 文件为预 先产生的 PLL、RAM 等 IP,没有可以不用填。

选择对应开发 Mode:Native 选项(AGM Supra 综合工具),Synplicity 选项(第三方综合工具, 例如 Synplify,Mentor 等),Compatible 选项(兼容 Altera Quartus II 的综合工具)。
下面主要介绍 Native mode 的设计流程,这个流程仅支持 Verilog 语言的设计输入。如使用 Compatible 设计方式,可参考 3.0 版本 Manual 文档。
Mode 默认选择 Native,点 next,进入下一步。

其中的 ve 文件为 IO 管脚位置设置,可通过任意文本编辑器自行编辑产生。管脚名称请参考 前面的管脚说明表格(PIN_1,PIN_2 格式),全局时钟信号或 PLL 输入时钟要选 IO_GB 管脚。 ve 文件格式如下(管脚设计名称+空格+封装管脚名称,#为注释符):

3.)项目设计:
这一步为加入项目的设计文件,包括用到的所有 Verilog(*.v)文件,可添加多个文件。

点击 Next,会进行综合并产生网表文件.vqm,没有出错则继续 Next 下一步。

4.)项目编译:
Supra 里继续执行 Next,开始进行编译。编译选项,默认即可。如果只是重复编译,也可以 在 Tools->Compile 菜单里直接打开这个编译界面。

编译成功后即可得到最终烧写文件,led.bin。

Win10/11 OS 下,编译最后一步会利用 Python 功能产生 led_batch.bin。这是用于离线烧录的 芯片完整 bin 文件。如果 WIN7 或以下 OS,最后这步会出错,如已产生 led.bin,可以先忽略。 在 supra 中可正常烧录的。

6.)芯片烧写:
Supra 软件中选 Tools –> Program,AGRV2K 仅支持 JLINK 或 CMSIS-DAP,选择正确的 Cable。 速度默认即可。
可以先点击 Query device ID,查看是否检测到器件,正确 ID 为:40200001
选择编程文件 led.bin,点击 program 开始烧写文件。如没有出现错误信息,显示“done withcode 0”,即烧写成功,程序开始运行。

勾选下面的 Full Chip erase before program,可以在烧录前擦除芯片程序,并写入默认设置启 动项。
勾选 Lock after program,则芯片烧录后打开加密锁功能,无法读取出内部程序数据。
另外,可以选择 Erase 功能,进行程序的擦除。

⚫ 安装下载器驱动

AGRV2K 的下载器仅支持 JLINK 或 AGM DAP-LINK。
WIN 下 JLINK 需安装驱动。运行 supra 目录中提供的 zadig-2.8.exe 文件,点击菜单 Options - Listall devices,选择下面的 Jlink。有的版本 Jlink 会显示为 BULK…等,驱动显示为已安装的原 Jlink 驱动。

点击 Replace Driver 按键,把 Jlink 原驱动替换为 WinUSB 版本。

安装成功后,Jlink 驱动显示 WinUSB。

WIN10 及以上 OS,DAP-LINK 免安装驱动。WIN7 中同样需要按上述流程给 DAP-LINK 安装驱 动。

⚫ 内部 IP 的使用

1.)PLL
AGRV2K 器件支持 1 个 PLL。在 Supra 中添加 IP(Tools -> Create IP -> Create PLL)。
PLL 输入时钟管脚要选 IO_GB 管脚,即全局时钟管脚。否则编译会出错,无法布线到 PLL 输 入信号。
PLL IP 名称可以自定义,Type 要用 PLLVE,Feedback Mode 这里可忽略。然后根据设计需要 选择补偿模式,输入输出时钟的特性要求。
点击 Generate 按钮,即可产生 ip 文件。

Verilog 文件中调用 IP,可参考下面代码。一般只需用到 clkin,resetn,clkout 和 lock,注意 clkfb 和 clkfbout 需直连,其它信号按如下代码默认设置即可。

2.)RAM
AGRV2K 器件支持 4 个 M9K Block(1K Byte),共 4K Byte 空间。同样在 Supra 里 Create MemoryIP。Type 选择 BRAM9K,总共不要超过 4K Byte 的容量。可根据需要选择单口,双口等属性。

3.)内部晶振
AGRV2K 器件内部有一 8MHz 晶振,可作为逻辑设计的时钟输入,也可接入 PLL,并支持精 度自校准。
设计中使用这个晶振的时钟输入,需要在 ve 文件中指定时钟输入管脚位置为 PIN_OSC,如:

并在项目的设置文件,如 led.asf 中加入语句:

工程编译完成后,烧录界面,Program 需选择“Full chip erase before program”。
Program 后显示的信息中包含“Info : Oscillator calibrated with value xx”即表示内部晶振已打 开并校准,可以正常使用。
某些 JLINK 下载器时钟精度较差,利用 JLINK 校准后,时钟输出频率会偏差较大。建议用 AGMDAP-LINK。

⚫ IO 特性设置

在工程的设置文件(*.asf,默认为空的文本文件)中加入相关语句,可以设置如下 IO 特性。
这里 xxx 为代码中 IO 的名称。

1.)上拉电阻: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WEAK_PULL_UP_RESISTOR ON -to xxx
2.)下拉电阻: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CFG_KEEP -to xxx 2’b01 -extension
3.)驱动电流:
set_instance_assignment -name CURRENT_STRENGTH -to xxx 8MA
默认是 8MA,可以设置范围 2-30mA,偶数值。

注意:上边一行添加完后,务必在后边添加回车换行(保证这行不是文件最后一行)。

⚫ 订货信息

AGRV2K 为 AGM 软件中的型号,实际是 AG32 MCU 系列芯片中的逻辑部分。所以芯片封装 丝印为 AG32 MCU 的 AG32VF 系列型号。订货时只需参考 MCU 型号的对应封装,即可作为 AGRV2K 系列 CPLD 使用。

请联系海振远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