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 WorkBench] 生成代码后,之前的代码会丢失

楼主(2025-04-14):
用workBench生成代码的时候,发现个问题, 自己写的代码在code begin和code end之间的,但是新增加外设时,再生成代码,原自己写的代码先代码就会丢失,只改原先的外设配置,不新增外设,生成代码没有问题,会保留的。比如原来GPIO配置好了以后,写了自己的用户代码。然后在用workBench配置ADC外设时,配置完生成代码后,之前代码就丢失了。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WorkBench 版本是 V1.1.08,重新生成代码时保留用户代码也勾选了,keil版本是V5.35。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脑有加密软件的原因,换台电脑就好了。

网友A:
看来我们公司的cubeMX生成代码userCODE也被清掉就是加密软件搞的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们公司的cubeMX生成代码userCODE也被清掉就是加密软件搞的鬼

是的,我们用cubeMX也是用不了。

网友B:
会覆盖一部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电脑有加密软件的原因,换台电脑就好了。

是亿赛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