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延时原理

楼主(2025-04-14):
  我们已经知道,程序中的符号R7、R6是代表了一个个的RAM单元,是用来放一些数据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它符号的含义。

DELAY:   MOV R7,#250   ;(6)

D1:   MOV R6,#250      ;(7)

D2:   DJNZ R6,D2      ;(8)

DJNZ R7,D1            ;(9)

RET

MOV:这是一条指令,意思是传递数据。说到传递,我们都很清楚,传东西要从一本人的手上传到另一本人的手上,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接受者,一个传递者和一样东西。从指令MOV R7,#250中来分析,R7是一个接受者,250是被传递的数,传递者在这条指令中被省略了(注意:并不是每一条传递指令都会省的,事实上大部份数据传递指令都会有传递者)。它的意义也很明显:将数据250送到R7中去,因此执行完这条指令后,R7单元中的值就应当是250。在250前面有个#号,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用来说明250就是一个被传递的东西本身,而不是传递者。那么MOV R6,#250是什么意思,应当不用分析了吧。

  DJNZ:这是另一条指令,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指令后面跟着的两个东西,一个是R6,一个是D2,R6我们当然已知是什么了,查一下D2是什么。D2在本行的前面,我们已学过,这称之为标号。标号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给本行起一个名字。DJNZ指令的执行过程是这样的,它将其后面的第一个参数中的值减1,然后看一下,这个值是否等于0,如果等于0,就往下执行,如果不等于0,就转移,转到什么地方去呢?可能大家已猜到了,转到第二个参数所指定的地方去(请大家用自已的话讲一下这条语句是怎样执行的)。本条指令的最终执行结果就是,在原地转圈250次。

  执行完了DJNZ R6,D2之后(也就是R6的值等于0之后),就会去执行下面一行,也就是DJNZ R7,D1,请大家自行分析一下这句话执行的结果。(转去执行MOV R6,#250,同时R7中的值减1),最终DJNZ R6,D2这句话将被执行250*250=62500次,执行这么多次同一条指令干吗?就是为了延时。

一个问题:如果在R6中放入0,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二、时序分析:

  前面我们介绍了延时程序,但这还不完善,因为,我们只知道DJNZ R6,D2这句话会被执行62500次,但是执行这么多次需要多长时间呢?是否满足我们的要求呢?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下面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先提一个问题:我们学校里什么是最重要的。(铃声)校长能出差,老师能休息,但学校一日无铃声必定大乱。整个学校就是在铃声的统一指挥下,步调一致,统一协调地工作着。这个铃是按一定的时间安排来响的,我们能称之为“时序��时间的次序”。一个由人组成的单位尚且要有一定的时序,计算机当然更要有严格的时序。事实上,计算机更象一个大钟,什么时候分针动,什么时候秒针动,什么时候时针动,都有严格的规定,一点也不能乱。计算机要完成的事更复杂,所以它的时序也更复杂。

  我们已知,计算机工作时,是一条一条地从ROM中取指令,然后一步一步地执行,我们规定:计算机访问一次存储器的时间,称之为一个机器周期。这是一个时间基准,好象我们人用“秒”作为我们的时间基准一样,为什么不干脆用“秒”,多好,很习惯,学下去我们就会知道用“秒”反而不习惯。

一个机器周期包括12个时钟周期。下面让我们算一下一个机器周期是多长时间吧。设一个单片机工作于12M晶体震荡器,它的时钟周期是1/12(微秒)。它的一个机器周期是12*(1/12)也就是1微秒。(请计算一个工作于6M晶体震荡器的单片机,它的机器周期是多少)。

  MCS-51单片机的所有指令中,有一些完成得比较快,只要一个机器周期就行了,有一些完成得比较慢,得要2个机器周期,还有两条指令要4个机器周期才行。这也不难再解,不是吗?我让你扫地的执行要完成总得比要你完成擦黑板的指令时间要长。为了恒量指令执行时间的长短,又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指令周期。所谓指令周期就是指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INTEL对每一条指令都给出了它的指令周期数,这些数据,大部份不需要我们去记忆,但是有一些指令是需要记住的,如DJNZ指令是双周期指令。

  下面让我们来计算刚才的延时。首先必须要知道晶体震荡器的频率,我们设所用晶体震荡器为12M,则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微秒。而DJNZ指令是双周期指令,所以执行一次要2个微秒。一共执行62500次,正好125000微秒,也就是125毫秒。

练习:设计一个延时100毫秒的延时程序。

要点分析:1、一个单元中的数是否能超过255。2、如何分配两个数。

三、复位电路

一、复位方式

⒈ 复位条件
        RST引脚保持2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

⒉ 复位电路

⒊ 复位后CPU状态

  PC:  0000H         TMOD: 00H

       Acc: 00H           TCON: 00H

       B:   00H           TH0:  00H

       PSW: 00H           TL0:  00H

       SP:  07H           TH1:  00H

       DPTR:0000H         TL1:  00H

       P0~P3:FFH         SCON: 00H

       IP:×××00000B    SBUF: 不定

       IE:0××00000B     PCON: 0×××0000B

任何单片机在工作之前都要有个复位的过程,复位是什么意思呢?它就象是我们上课之前打的预备铃。预备铃一响,大家就自动地从操场、其它地方进入教室了,在这一段时间里,是没有老师干预的,对单片机来说,是程序还没有开始执行,是在做准备工作。显然,准备工作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复位只需要5ms的时间就能了。如何进行复位呢?只要在单片机的RST管脚上加上高电平,就能了,按上面所说,时间不少于5ms。为了达到这个要求,能用很多种办法,这里供给一种供参考,见图1。实际上,我们在上一次实验的图中已见到过了。

  这种复位电路的工作原理是:通电时,电容两端相当于是短路,于是RST管脚上为高电平,然后电源通过电阻对电容充电,RST端电压慢慢下降,降到一定程序,即为低电平,单片机开始正常工作。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banmufangtang1/article/details/147053919

网友A:
实现延时的原理主要基于单片机的时钟系统

网友B:
最常见的一种延时方法,通过在程序中插入一段循环代码来消耗时间。

网友C:
通过循环结构让CPU执行空操作(如NOP指令),消耗时间。

网友D:
延时精度高,不受单片机其他任务的影响,可以在延时的同时执行其他任务,提高了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E:
使用定时器或系统滴答定时器(如SysTick)来实现非阻塞的延时。在延时期间,程序可以继续执行其他任务。

网友F:
基于Cortex-M内核的专用定时器,用于操作系统任务调度。

网友G(2025-05-14):
单片机延时可以通过软件延时也可以通过硬件延时来实现。

网友H:
软件延时:简单但效率低,适合短时调试。

网友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for(i = 0; i < time; i++);
}

网友J:
提高系统并发性能,允许在延时期间执行其他任务。

网友K:
通过循环执行空操作或简单指令来消耗时间,从而实现延时。

网友L:
利用单片机内置的硬件定时器来实现精确的延时。定时器可以在设定的时间间隔后产生中断或改变状态。

网友M:
通常使用嵌套的for循环或其他循环结构来实现。

网友N:
单片机的延时原理主要是通过软件循环、定时器/计数器、系统时钟和硬件电路等方法来实现的。

网友O:
硬件延时:高效精准,适合实时系统。

网友P:
若定时器中断被其他高优先级中断抢占,可能导致延时误差。

网友Q:
延时时间受单片机时钟频率和指令执行时间的影响,不够精确;在延时过程中,单片机无法执行其他任务,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R:
通过合理选择延时方法,可平衡精度、资源占用与实时性需求,确保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网友S: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单片机延时的实现方式,感谢分享!对于DJNZ指令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网友T:
让单片机执行一系列无实际业务功能的指令,利用执行这些指令所花费的时间来达到延时目的。

网友U:
软件延时简单易用,但精度较低;定时器/计数器延时精度较高,但需要更多的编程和配置工作;硬件延时则适用于特定的高精度或长时间延时需求。

网友V:
指令的执行时间与单片机的时钟频率紧密相关,时钟频率决定了每个时钟周期的时长,不同指令所需的时钟周期数是固定的,所以通过合理安排指令的数量和类型,就能控制延时的时间。

网友I:
用嵌套循环来调整延时时间。不过这种方法可能受时钟频率影响,需要计算循环次数。

网友K:
低电压可能导致时钟漂移,影响延时精度。

网友W:
单片机的延时精度与系统时钟频率密切相关。每个指令的执行时间取决于时钟周期。

网友X:
单片机延时是通过控制程序的执行节奏,在一定时间内暂停运行以实现时间间隔的功能。其实现原理主要分为软件延时和硬件定时器延时两种

网友J:
循环延时:这是最常见的软件延时方法。

网友Y:
循环延时需要计算循环次数,考虑每个指令的机器周期。

网友Z:
软件延时主要依靠执行一段特定的程序代码来消耗时间,以此实现延时效果。

网友AA:
硬件定时器延时

网友AB:
软件延时通过循环消耗时间,受时钟频率和编译器影响,精度较低;定时器延时更精确,基于硬件计数,适合高精度需求。

网友AC:
延时精度影响因素

网友Y:
通过空操作或循环次数控制,每个指令的执行时间是固定的

网友AD:
定时器延时

网友AE:
计算循环次数时要考虑时钟频率和编译器优化。还提到使用__NOP()指令和volatile关键字防止优化。

网友V:
单片机通常内置定时器/计数器,可以用来实现更精确的延时。定时器/计数器可以在设定的时间间隔后产生中断,或者通过查询定时器的值来判断是否到达指定的时间。

网友A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ms; i++) {
        for(j = 0; j < 120; j++); // 空循环
    }
}

网友AG:
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模块,通过计数器溢出触发中断或标志位。

网友AH:
当定时器溢出时,会触发中断服务函数。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理,如清除中断标志位、进行延时计数等。

网友AI:
硬件延时通常使用外部的延时芯片或电路来实现。这些芯片或电路可以根据输入的时钟信号和设定的参数,产生精确的延时信号。

网友AJ:
软件延时就是让单片机执行一些无用指令,硬件延时则是利用外部电路产生延时。

网友AK:
软件延时(循环延时)

网友AL:
软件延时

网友AM:
定时器是单片机内部的一个重要外设,它可以根据设定的参数自动计数。定时器的计数脉冲来源于单片机的时钟信号,通过对时钟信号进行分频,得到合适的计数脉冲频率。

网友AL:
配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计数器,使其在设定的时间间隔后触发事件。

网友AN:
通过编写一个嵌套或单层的循环结构,让单片机在循环中不断执行空操作(如NOP指令)或简单的运算指令,直到循环结束,从而实现延时。

网友F:
选择哪种方法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延时精度和系统资源。

网友AO:
单片机延时原理主要有两种:软件循环延时和硬件定时器延时。

网友AK:
定时器中断和软件延时。

网友F:
编译器可能将空循环优化掉(如删除NOP指令),导致延时失效。需使用volatile关键字或特定编译器指令禁止优化。

网友AP:
在实时系统中,优先使用硬件定时器或操作系统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