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 HAL库的串口(USART)使用详解

楼主(2025-04-16):
一、USART通信概述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是STM32微控制器中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支持同步和异步通信模式。在实际应用中,USART常用于:

与PC或其他设备进行调试信息输出

与各种传感器模块通信

与其他微控制器或嵌入式系统交换数据

工业控制中的Modbus等协议实现

STM32 HAL库为USART提供了完整的API接口,大大简化了开发流程。HAL库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将USART的所有功能封装在USART_HandleTypeDef结构体中,开发者只需配置相应参数并调用相关函数即可实现通信功能。

二、USART硬件配置
1. 引脚配置
USART通信通常需要以下引脚:

TX:数据发送引脚

RX:数据接收引脚

可选:RTS/CTS(硬件流控制)、CK(同步时钟)

在STM32CubeMX中配置USART引脚非常简单:

打开Pinout视图

找到需要的USART/USART接口

选择模式为"Asynchronous"(异步)或"Synchronous"(同步)

根据需要启用或禁用硬件流控制

2. 时钟配置
USART外设需要正确的时钟源才能工作:

在Clock Configuration中确认USART时钟源已使能

确保USART时钟频率与APB总线时钟一致

注意不同USART实例可能挂载在不同的APB总线上

三、HAL库USART初始化
1. 数据结构介绍
HAL库使用USART_HandleTypeDef结构体管理USART配置和状态:

2. 初始化步骤
完整的USART初始化流程如下:

四、USART通信模式
HAL库提供了多种USART通信方式,开发者可根据需求选择。

1. 轮询模式
最简单的通信方式,适用于简单的数据传输:

优点:实现简单,无需额外配置
缺点:阻塞式调用,效率低

2. 中断模式
提高系统效率的非阻塞通信方式:

3. DMA模式
最高效的通信方式,适合大数据量传输:

优点:几乎不占用CPU资源,适合高速大数据量传输
缺点:配置复杂,需要额外的DMA资源

五、高级功能实现
1. 串口重定向printf
方便调试的重定向方法:

2. 接收不定长数据
利用空闲中断实现不定长数据接收:

3. 硬件流控制
当通信速率较高或线路较长时,建议启用硬件流控制

七、实际应用案例
1. Modbus RTU实现

八、总结
本文详细介绍了基于STM32 HAL库的USART使用方法,从基础配置到高级应用,涵盖了轮询、中断和DMA三种通信模式。通过HAL库,开发者可以快速实现稳定可靠的串口通信功能。在实际项目中,应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通信方式,并注意错误处理和性能优化。

随着STM32系列不断更新,HAL库也在持续完善,建议开发者定期关注ST官方发布的更新和示例代码,以获得最佳开发体验。通过合理利用USART接口,可以满足绝大多数嵌入式系统的通信需求。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75187370/article/details/147075863

网友A:
串口hal库编程算是比较简单的应用了

网友B:
直接连接5V设备可能导致STM32引脚烧毁。

网友C:
USART时钟源必须与系统时钟同步

网友D:
在使用HAL_UART_Transmit和HAL_UART_Receive函数时,要确保数据缓冲区足够大,避免数据溢出。

网友E:
USART的TX引脚无需上拉,RX引脚建议接4.7kΩ上拉电阻

网友F:
确保串口使用的引脚(TX、RX)配置无误,并且没有被其他外设占用。同时,要注意引脚的电平兼容性。

网友G:
在STM32CubeMX中,配置串口参数,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生成代码后,HAL库会自动初始化串口。

网友H:
STM32微控制器和其他设备的电源供应稳定。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通信故障或损坏设备。

网友I:
在使用串口中断时,要注意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不能过长,以免影响其他中断的响应。同时,要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及时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
使用HAL_UART_Receive函数接收数据。该函数在接收完成后会返回状态。

网友G:
根据实际需求配置接收缓冲区的大小,避免缓冲区溢出。

网友J:
注意数据格式的设置,包括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这些设置应与通信双方保持一致,以确保数据的正确传输。

网友I:
在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如0.1μF),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K:
高速通信(如115200bps以上)时,使用双绞线或屏蔽线减少噪声。

网友L:
配置中断时,注意中断优先级的设置,避免高优先级中断影响低优先级中断的处理。

网友M:
使用HAL_UART_Init()函数完成USART的初始化。

网友B:
HAL_UART_Receive中的超时时间需根据应用场景合理设置,避免长时间阻塞。

网友N:
在实际应用中,添加错误处理机制,如Error_Handler函数,以便在发生错误时进行处理。

网友O:
在调用HAL_UART_Transmit和HAL_UART_Receive函数时,要检查返回值,若返回HAL_OK则表示操作成功,否则要进行错误处理。

网友P:
观察TX和RX引脚的波形,确认数据是否正确发送和接收。

网友H:
在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各种错误,如帧错误、噪音错误、校验错误等。应实现相应的错误处理机制,以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Q:
要保证串口的时钟源和时钟频率配置正确,否则会导致波特率不准确,进而影响数据的收发。

网友R:
将USART的发送(TX)和接收(RX)引脚配置为复用功能。
设置引脚的输出类型、速度和上拉/下拉状态。

网友S:
确保波特率设置正确且与通信双方匹配。波特率是指每秒传输的位数,它决定了数据传输的速度。如果波特率设置不一致,将导致数据传输错误。

网友T:
uint8_t recv_buffer[10];
HAL_UART_Receive(&huart1, recv_buffer, sizeof(recv_buffer), 1000); // 接收数据

网友U:
在调用HAL_UART_Transmit和HAL_UART_Receive函数时,要合理设置超时时间。如果超时时间过短,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未完成就超时退出;如果过长,则会影响系统的实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