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L052在串口数据传输中丢包。

楼主(2025-04-14):
CW32L052在串口数据传输中丢包。

网友A:
增加校验机制

网友B:
若晶振频率偏差过大,会导致波特率误差,从而引发丢包。

网友C:
增大接收缓冲区大小,避免溢出。

网友D:
用屏蔽线。

楼主:
电源波动可能影响 UART 模块的正常工作。

网友E:
传输线过长或未使用屏蔽线?

网友F:
周围可能电源噪声干扰吧。

网友G:
是不是波特率配置错误?

网友H:
接收缓冲区溢出?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I:
静电冲击可能导致 UART 模块损坏或工作异常。

网友B:
用 DMA 双缓冲模式,避免数据覆盖。

网友J:
用逻辑分析仪捕获 UART 信号,检查波形是否失真、是否存在干扰。

网友K:
可考虑使用外部高精度时钟源。

网友L:
检查 UART 初始化代码,确保配置正确。

网友M:
DMA 配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