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UART 硬件 FIFO 深度是多少?如何避免数据溢出?

楼主(2025-04-14):
UART 硬件 FIFO 深度是多少?如何避免数据溢出?

网友A:
已经量产的CW32 MCU的UART都没有硬件FIFO,只有TDR/RDR寄存器,也就是一个字节。
UART有数据接收溢出中断标志,请监测此位。
如果可以,大量数据传输时,尝试使用DMA。

网友B:
FIFO一定要确认好时许的额

网友C:
你说的是哪款芯片啊?

网友D:
一般芯源的现在用的好像都没有fifo硬件缓冲吧

网友E(2025-05-18):
应该是有校验标志的

网友F:
其实时序还是比较关键的

网友G:
FIFO非常有必要深入细化的

网友H:
UART的FIFO深度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计,常见的有16、32、64等。具体数值需要查看硬件手册。

网友I:
UART的FIFO深度取决于具体的硬件设计,通常在16到256字节之间。具体数值需要查看硬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