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UART 发送数据后,接收端未收到数据,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5-04-15):
UART 发送数据后,接收端未收到数据,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第一,先确定发送端是否正常发出了数据。第二,检查通信链路是否有问题。如果以上两个都没有问题,那就要检查接收端了。

网友B:
其实主要是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TX与RX引脚未正确连接。

网友D:
连接问题,如连接线松动、断路或短路。

网友E:
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F:
检查双方电平是否兼容,必要时使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G:
长距离传输时未添加终端电阻,导致信号反射。

网友H:
更换芯片或检查电路板是否存在短路、开路等问题。

网友I: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J:
数据格式不一致。

网友K:
接收缓冲区溢出。

网友J:
中断未启用或轮询逻辑错误,导致接收端未检测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