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UART 通信是否会中断?

楼主(2025-04-16):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UART 通信是否会中断?

网友A:
建议在mcu空闲时,才进入低功耗模式,而不是在UART通信进行中!

网友B:
不会进行中断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C:
取决于具体的低功耗模式类型。

网友D:
优先使用Sleep模式。

网友C:
优先选择Sleep模式并正确配置唤醒源。

网友D:
建议查阅CW32F030的参考手册。

网友E(2025-06-08):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UART通信通常会中断,除非芯片支持低功耗模式下的UART保持功能,或通过特殊设计(如硬件模块独立供电、时钟门控优化)维持通信。

网友E:
大多数MCU的低功耗模式(如Stop、Sleep模式)会关闭非必要外设的时钟,UART作为外设模块,其时钟被关闭后将无法收发数据。

网友F:
部分芯片采用多电源域设计,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可能切断UART模块的供电,导致其完全停止工作。

网友G:
低功耗模式下,芯片可能冻结外设状态机,UART的发送/接收逻辑暂停,导致数据丢失或通信中断。

网友H:
部分MCU(如STM32L系列、Nordic nRF系列)支持在低功耗模式下保持UART时钟或独立供电。

网友I:
UART模块时钟由独立低速时钟源(如LSE、LSI)驱动。UART模块属于“始终开启”电源域。

网友J:
配置UART的空闲中断或特定数据帧作为唤醒信号,芯片在检测到通信时自动退出低功耗模式

网友K:
减少通信频率,在低功耗模式下仅在必要时唤醒芯片进行数据交换。批量传输数据,避免频繁唤醒。

网友L:
使用低功耗无线通信(如BLE)替代UART长连接。为UART模块提供独立电源路径,确保低功耗模式下仍可工作

网友M: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一般来说,UART通信通常因时钟关闭或电源切断而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