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UART 通信线缆过长或未正确接地,可能导致什么问题?

楼主(2025-04-17):
UART 通信线缆过长或未正确接地,可能导致什么问题?

网友A:
通讯失败

网友B:
通讯不稳定

网友C:
长线缆(如超过5米)的分布电阻和电容会形成RC低通滤波器,导致高频信号(尤其是波特率≥115200bps时)衰减。

网友D:
长线缆的电容效应会使信号边沿变缓,可能触发接收端采样点偏移,误判逻辑电平(如将0识别为1)。

网友E:
UART线缆(如RS-232标准要求120Ω特性阻抗)与终端电阻不匹配时,信号会在传输线末端反射,形成驻波。

网友F:
反射信号叠加在原始信号上,导致过冲或振铃,可能超过接收端逻辑阈值(如TTL的0.8V~2.0V)。

网友G:
其实长线缆若未采用双绞线或屏蔽层,相邻信号线(如TXD与RXD)可能因电容耦合产生串扰。

网友G:
在并行布线的10米线缆中,若TXD信号频率为1MHz,可能通过10pF/m的耦合电容在RXD线上产生10mV的干扰电压,超过部分UART芯片的噪声容限(如5mV)。

网友H:
两端设备地电位差(如10V)可能通过线缆形成地环路电流,叠加在信号线上,导致共模噪声。

网友I:
若接收端共模抑制比(CMRR)不足(如普通UART芯片CMRR≈20dB),10V地电位差可能转化为1V的差模干扰,破坏数据帧。

网友J:
一般来说,长线缆的传播延迟(如双绞线约5ns/m)可能导致收发端时钟不同步,尤其在波特率较高时(如921600bps,位宽约1.08μs)。

网友K:
可能会导致信号衰减与失真。

网友L:
噪声干扰与误码率增加

网友L:
UART信号为数字信号,线缆过长会导致信号幅度衰减,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变缓,甚至出现失真。

网友M:
噪声叠加在UART信号上,可能导致接收端误判逻辑电平,增加误码率。

网友N:
共模电压可能超过接收端的共模抑制范围,导致信号失真或损坏接收芯片。

网友N:
若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接地不良或存在地电位差,UART信号线上会产生共模电压。

网友K:
振铃会导致信号过冲或下冲,可能超出接收端的输入电压范围,损坏芯片。

网友K:
线缆过长且未匹配终端电阻时,信号在传输线末端会发生反射,形成振铃(ringing)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