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UART 通信中出现随机乱码。

楼主(2025-04-18):
UART 通信中出现随机乱码。

网友A:
应该是有干扰导致的

网友B:
在UART通信中出现随机乱码通常由硬件、软件或协议配置错误引发,需从底层信号完整性到高层协议匹配逐层排查

网友C:
波特率不匹配,发送/接收端波特率差异超过±5%时,数据位采样错误导致乱码。

网友D:
晶振频率偏差(如发送端使用12MHz,接收端误设为11.0592MHz)。波特率寄存器配置错误(如STM32中USART_BRR计算错误)

网友E:
长距离传输或高频噪声导致数据位翻转(如0误判为1)。线路过长(>5米)且未加终端电阻(120Ω匹配阻抗)。电源噪声耦合到UART信号线(如电机驱动电路与UART共地)。

网友F:
TTL(0-3.3V)与RS-232(±12V)混用导致逻辑电平错误。连接5V TTL与3.3V MCU(可能损坏输入引脚)。

网友G:
高优先级中断(如定时器)阻塞UART接收,导致数据丢失。断服务函数(ISR)执行时间过长(如超过1个字符时间)。未启用FIFO缓冲(如STM32未配置USART_CR3的DMAR/DMAT位)

网友H:
缓冲区溢出,据接收速度超过处理速度,导致新数据覆盖旧数据。

网友I:
数据位正确但校验位/停止位错误(UART硬件自动标记PE/FE标志)。发送/接收端校验配置不一致(如发送端启用奇校验,接收端禁用)。

网友J:
数据格式不匹配数据位长度不一致(如发送8位,接收端设为7位)

网友K:
起始位未对齐导致数据偏移(如接收端采样点偏移),波特率分频误差累积(如16倍过采样时采样点偏移±1个时钟周期)

网友L:
可能是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M:
信号线过长、未屏蔽或靠近强干扰源(如电机、高频电路)。

网友N:
信号线连接问题。如果TX和RX线连接错误,或者地线没有连接好,会导致信号传输异常,出现乱码。

网友O:
检查信号线的连接,确保发送端的TX线连接到接收端的RX线,发送端的RX线连接到接收端的TX线,并且地线连接良好。可以使用万用表检测信号线的通断情况,确保线路没有断路或短路。

网友P:
可能存在电磁干扰导致的。

网友Q:
电源电压波动或电源噪声会影响芯片的正常工作,导致UART通信出现乱码。

网友R:
中断处理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