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关于CW32L010 ADC

楼主(2025-04-14):
ADC启动转换后,8个通道全部开始转换吗?

网友A:
序列通道转换模式时,支持最多 8 个转换通道,它们不是同时进行转换,而是依次进行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序列通道转换模式时,支持最多 8 个转换通道,它们不是同时进行转换,而是依次进行转换。 ...

比如我设置了3个通道 我使能转换后,等待转换完成标志后,直接读取3个通道的结果即可,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设置了3个通道 我使能转换后,等待转换完成标志后,直接读取3个通道的结果即可,是这样吧? ...

当然可以!寄存器ADC_RESULT0~ADC_RESULT7存储的就是ADC转换值。
建议参考下标准Lib下ADC examples。

网友B:
看框架图

网友B:
如何共用一条总线 只能分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我设置了3个通道 我使能转换后,等待转换完成标志后,直接读取3个通道的结果即可,是这样吧? ...

一般都是这样的,你设置多少个采样通道,那会有指定的采样结果保存到对应的缓存寄存器里

网友D:
序列通道转换模式时,支持最多 8 个转换通道

网友E:
不会全部同时开始转换把,在序列通道模式下,ADC 可配置最多 8 个通道进行转换。

网友F:
CW32L010 的 ADC 支持单次转换模式和连续转换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