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开关电源输出负压

楼主(2025-04-14):
咨询下各位大佬,反激式开关电源怎么输出负压,具体原理是怎么实现的,有没有较为详细的解答

网友A:
反激开关电源输出负压的原理其实和输出正压类似,只是需要调整变压器绕组的连接方式。具体来说,可以通过将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反接来实现负压输出,这样原本的正极变成了负极,负极变成了正极。

网友B:
反接二极管就成负压了,不信试试

网友C:
类似整流输出,二极管反向就可以

网友D:
反激隔离输出,无所谓正负,都可以。

网友E:
真搞笑,那个整流电源都是正负,怎么没有负??

楼主:
用反激的次级来输出负压,但是我搞不明白次级的二极管的正解,反接

网友F:
这是个正负输出的反激开关电源简图,单独拿出负压部分就是你想要的
注意变压绕组的同名端,要符合反激规律来接。
通俗来讲,反激就是输入绕组断开时,输出绕组才有输出(反过来讲就是输入绕组接通时,输出绕组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