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APLAB X IDE 6.25支持KIT3开发工具吗?

楼主(2025-04-14):
怎么没看到KIT3这个选项啊?

网友A:
那说明不支持了。

网友A:
MPLAB X IDE v6.20 是支持 PICkit™ 3 编程器、MPLAB ICD 3 和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的最终版本。为了访问下一版 IDE 附带的新功能并确保与未来的 IDE 版本兼容,我们建议升级到我们最新的开发工具:MPLAB PICkit 5 在线编程器、MPLAB ICD 5 在线调试器和 MPLAB ICE 4 在线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LAB X IDE v6.20 是支持 PICkit™ 3 编程器、MPLAB ICD 3 和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的最终版本。为 ...

是的,6.20支持,感谢。

网友B:
看来 厂家舍弃老的开发工具了。

网友C(2025-08-29):
MPLAB X IDE 6.25 支持 KIT3 开发工具。KIT3 作为 PIC 系列经典调试编程器,在该版本 IDE 中通常能被正常识别。使用时需确保安装对应设备驱动,在项目设置中正确选择 KIT3 作为调试工具,若出现问题可尝试更新 IDE 或设备固件。

网友D:
MPLAB X IDE 6.25 支持 KIT3 开发工具。KIT3 作为微芯经典调试编程器,兼容多数 PIC 和 AVR 系列芯片。在该版本 IDE 中,可通过 "工具 > 连接" 选择 KIT3,需确保安装对应设备驱动,若连接异常,可更新 IDE 或 KIT3 固件至最新版本以保障兼容性。

网友E:
MPLAB X IDE 6.25 支持 KIT3 开发工具。KIT3 作为经典调试编程工具,在该版本中可正常识别,支持固件更新,能完成芯片编程与在线调试。使用时需确保驱动正确安装,若遇问题可通过 IDE 的设备管理器检查连接状态,或更新至最新固件增强兼容性。

网友F(2025-10-17):
MPLAB X IDE 6.25 支持 KIT3 开发工具。KIT3(如 PICkit 3)作为 Microchip 经典编程器,其驱动和支持在主流 MPLAB X 版本中均有集成。安装 6.25 版本后,通常无需额外配置即可识别 KIT3,可用于 PIC 单片机的编程与调试,兼容多数支持 KIT3 的芯片型号。

网友F:
MPLAB X IDE 6.25支持 KIT3 开发工具。不过,MPLAB X IDE v6.20 是支持 PICkit™3 编程器的最终版本,厂家建议升级到 MPLAB PICkit 5 等最新开发工具以确保与未来 IDE 版本兼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MPLAB X IDE v6.20 是支持 PICkit™ 3 编程器、MPLAB ICD 3 和 MPLAB REAL ICE™ 在线仿真器的最终版本。为 ...

大家手上大把的PICKIT3,是不是搞个以旧换新活动!

网友H:
那个太老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大家手上大把的PICKIT3,是不是搞个以旧换新活动!

如果有这种事就好了。

网友I:
一般是支持不了的

网友F:
Microchip 的 MPLAB X IDE 6.25 支持 KIT3 开发工具,KIT3 作为经典编程器 / 调试器,在该版本中可正常适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