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 STM32cubeIDE 中编写复杂公式

楼主(2025-04-14):
项目中检测电池放电电压数据,将数据进行分析并获得的多项式方程来估计电池的初始 SOC。在 MATLAB 中已经仿真得到了多项式方程,但不知道如何在 STM32cubeIDE 中编写。
得到的多项式方程是
p1 = 9.722*10^(-24);
p2 = -1.565*10^(-19);

p3 = 9.908*10^(-16);

p4 = -3.139*10^(-12);

p5 = 5.22*10^(-9);

p6 =-4.318*10^(-6);

p7 = 0.00127;
p8 = 3.709;
x=4;
j = p1*(x.^7)+p2*(x.^6)+p3*(x.^5)+p4*(x.^4)+p5*(x.^3)+p6*(x.^2)+p7*(x)+p8
其中 'j' 是多项式方程,'x' 是电池的初始电压。

网友A:
可以使用C库的pow函数来实现,原型为double pow( double x, double y ),功能为计算x的y次幂,返回幂指数的结果:
比如10^(-24)就是pow(10,-24);其他类推;
x.^7就是pow(x,7),因为x只有一个数;
根据上面两个结果就可以写出计算j的多项式方程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