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STM32N6可以跑YOLO吗?

楼主(2025-04-14):
能跑YOLO的话,识别帧率如何?

网友A:
可以啊,看到好多例程中都是yolo

网友B:
YOLO是啥东西?这缩写,一看就头疼。

网友C(2025-05-25):
YOLO这种神经网络模型对算力要求挺高的,STM32N6估计得跑个极简版。

网友D:
STM32N6有硬件加速器,比如Neural Network Processor Unit(NPU),理论上能支持轻量级YOLO。

网友E:
你可以试试移植YOLOv5-Nano或YOLO-Fastest,用CMSIS-NN或者X-CUBE-AI推一推。

网友F:
要看具体识别任务和图像分辨率,几十毫秒一帧是要不起的,几百ms差不多。

网友G:
如果只跑人脸或简单目标检测,可以考虑Tiny YOLO,帧率还能接受。

网友H:
不太推荐直接跑原版YOLO,内存和运算压力太大,可能要加个外部RAM。

网友I:
可以先用X-CUBE-AI转换一下看看模型大小和复杂度,心里有个数。

网友J:
STM32N6其实定位边缘AI的中低功耗场景,不太适合实时多目标检测。

网友K:
之前看到有人在STM32H7上用1FPS跑Tiny-YOLO了,N6可能也差不多水平。

网友L:
如果你项目需要较高帧率识别,建议考虑外接NPU模块或换成MPU类平台。

网友M:
通常需要几MB到几十MB的模型存储空间和较大的运行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