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开DMA,程序怎么感觉卡住了?

楼主(2025-04-15):
DM, DMA, ma
是不是配置里某个优先级没设好,或者地址范围不对头啊?

网友A:
也不对啊,DMA是硬件在执行,CPU是没有干预的

网友B:
是不是中断优先级被别的打断了?

楼主:
我遇到过,是不是传输大小写太大了?

网友C:
你是不是没开对应的中断标志?

网友D:
有没有进DMA中断?断点打个试试。

网友E:
看看传输地址是不是搞反了,特别是外设端。

网友F:
我有次设了Circular模式,结果循环跑飞。

网友G:
有没有手动清状态位?有时候会卡死。

网友H:
GPIO唤醒模式有配置吗?得设成EXTI的。

网友I:
ST那几个例程可以参考一下,有细节坑。

网友J:
如果用了内存到内存,也可能地址不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