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用低功耗模式一休眠就起不来了?

楼主(2025-04-15):
是不是我漏掉了某个唤醒源,还是时钟没重新配置?

网友A:
HAL_PWR_EnterStopMode参数看清楚了没?

网友B:
是不是你设置了STOP但没设唤醒源?

网友C:
RTC唤醒试过没?有时候定时唤醒很好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时钟没重新切换回来。

楼主:
你主频是不是在休眠前就改过?

网友E:
用DBG_SLEEP调试看看能不能唤醒。

网友F:
有可能是NVIC中断源被屏蔽了。

网友G:
你确认是边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吗?

网友H:
是不是进入了SHUTDOWN而不是STOP?

网友I:
我建议先用STOP2试试,比SHUTDOWN容易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