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主循环明明没问题,中断却不触发?

楼主(2025-04-15):
是不是NVIC里忘开中断了,还是优先级设置冲突了?

网友A:
建议试试手动触发一次中断看看反应。

网友B:
是不是没调用HAL_NVIC_EnableIRQ?

楼主:
你用了优先级分组吗?有冲突也不行。

网友C:
看中断标志有没有置位,用示波器抓一下也行。

网友D:
我以前是ISR函数名拼错了,死都进不去。

网友E:
看下是不是EXTI线号没配置对。

网友F:
有时候Cube里默认不打开外部中断,要自己加。

网友G:
ADC前加个RC滤波效果很明显。

网友H:
有些中断得先clear一次flag才起效。

网友I:
是不是打断点后状态寄存器清空了?

网友J:
中断未使能?

网友K:
中断标志未正确清除?

网友L:
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是否合理。

网友M:
可能外设本身的中断未使能。

网友N:
可能是中断向量表未正确配置,导致中断处理函数未被调用。

网友O:
估计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P:
检查系统配置,确保中断未被全局禁止。

网友Q:
中断处理函数逻辑不正确?

网友R:
多个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可能导致某些中断被屏蔽。